有这样的开关吗?

楼主(2008-10-14):
现在要求一扇门上装有一开关来显示门的开关状态,要求开关满足:DIP A22 T3 IP55,并且触点最好是干结点,且是本安型。

请问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A:
你的名字太专业了,没看懂。你可以用开关或者干簧管或者接近开关来做。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代号是粉尘防爆,应用在ZONE22,200度下不会产生爆炸,然后IP等级是55的一种开关。

网友B:
装个接近开关就好了,还是无触点的。

网友C:
装个接近开关就好了,好点的可以在800度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是接近开关,但是有防爆要求的

网友D:
http://hi.baidu.com/microhys

网友E:
你可以安装一个本安型的接近开关

网友E:
可以联系13472555661

网友F(2008-11-15):
有本安型的接近开关啊.

网友G:
类似的我做过,用限位开关。 但我那不要求防爆

网友H:
hehe西门子的 QQ512834940    13851556769

网友I:
东莞市金石检测仪器专业生产,销售以及售后维修:恒温恒湿试验箱,高低温试验箱,恒温恒湿试验室,熔体流动速率仪,熔融指数仪,万能材料试验机单翼跌落试验机

网友J:
用防爆接近开关+防爆电箱就好了,引线都要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