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和电机间可以加热磁断路器吗?

楼主(2008-10-14):
求救:变频器和电机间可以加热磁断路器吗?我们试验时无论选用什么热磁范围的断路器,一段时间后热磁断路器因为过载而断开。我问过变频器的经销商,他们一般都不会加热磁断路器或热继电器,只会使变频器输出一个过流故障信号给控制器。

网友A:
肯定可以+了,在天车大车电机上经常是一个变频器带2个大车电机,输出就是用2个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过热的

网友B:
肯定可以加,用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时,电机的过流保护就是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两台电机的电流保护)所以变频器控制两台或以上电机时,一定要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加,用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时,电机的过流保护就是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是两台电机的电流保护)所以变频器控制两台或以上电机时,一定要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电机
同意,我用变频一拖N的话,每台电机前面加一只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