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温度传感器自热问题?

楼主(2008-10-14):
Pt1000温度传感器在使用的时候,推荐测量电流是多少?最大测量电流是多少?最大测量电流和峰值测量电流有何不同?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尖端,希望知道的同行帮助接到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B:
楼主,应该是PT100吧?

PT100工作原理不是测量电流的多少,而是阻值是多少.PT100在标准摄氏零度的时候,标准阻值是100欧.

网友C:
热电阻工作电流不大于5mA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要求热电阻测量电路,流过电阻的电流小于5、6mA这样,才能保证其精度尽量少受自热影响。峰值电流没研究过,估计需要问热电阻的厂家了。不过,峰值电流的概念对热电阻的测量,有意义吗?

网友E:
pt1000是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它和pt100在阻值上有差别.

网友F:
一般在 1~2 mA ,见西安仪表厂产品手册。

网友G:
支持周公!周公是西仪的?????????????????????????????????????????????????????????????

网友F:
我不是,也不是他们的广告代言人。我: www.kaimingkeji.com ,自己做的,凑合看。

网友H:
PT1000精度很高吧.

网友I(2009-01-24):
标准规定是不大于6ma。但为了准确起见,少点好,

网友J:
1ma~2ma的样子,你可以减小电流试下的啊

网友K:
企业是使用者,不是试验者,只要按照产品的技术使用说明进行作业就不会发热。

网友L:
通常激励电流取1mA最合适,没有自热问题。

网友M:
。(1)、热电阻: 是靠感温元件随温度的变化而阻值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种类很多,我们通常所用的有:WZP系列、和WZC系列,W、表示温度仪表,Z表示热电阻,P、表示铂电阻,C、表示铜电阻。下表可以体现出不同的热电阻在不同温度下工作范围。
类别 型号 分度号 测量范围℃ 0℃电阻值(Ω)
铂热电阻 WZP Pt10 —200—+(玻璃、陶瓷骨架)
—200—+420(云母骨架) 10
Pt100 100
铜热电阻 WZC Cu50 —50—+100 50
Cu100 100
( 2)、 热电阻的感温元件和热电偶不同,铂热电阻是由直径为Φ0.03—Φ0.05毫米的铂丝扰在不同材质的骨架上组成。铜电阻是由直径为φ0.11毫米的绝缘钢丝双绕在塑料鼓架上组成,然后用导线将其引到接线盒。由于热电阻的感温元件太细,所以不能按装载有振动的场合。如这次热电联产工程中循环水管道的热电阻,现在已经坏了几个了。热电阻在安装时感温元件要放在管道中心。
( 3)、热电阻的安装与电偶基本相同。只是接线方式不同,热电阻本体有两线制和三线制:其实热电阻感温元件只有两个接线端,三线制的热电阻只是在任意一个接线端上并了一根导线引到了接线盒上。热电阻外部连接有三线制和四线制:三线制为的是减去线路电阻,四线制的,其作用也是为了消除线路电阻、只是方式不同、更为精确了。热电阻的导线要采用直径为1.5mm2以上的铜导线,避免电阻过大给测量造成影响。

(4)、此图为热电阻接线原理:在A和b之间加、250uA恒电流,此时(看三线制)在B和b之间由于线路电阻的存在会产生电压,用总电压bA减去二倍此电压(即将A的线电阻也减去),就得到了准确的数值。 而四线制的热电阻就更加精确了,他的A和b之间是250uA恒流源,a和B是电阻的电压信号,此信号没有电流,相当于直接测量电阻两端电压,这样就得到了准确的数值了。

网友N:
一般检定时不大于1MA,测量时稍微大点关系不大.

网友O:
这个问题好深奥噢

网友P(2009-09-17):
电流越大,自热越大。我设计的模块0.1MA,美国FLUKE的据说0.01MA,详细请进入“我的博客”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585514

网友P:
AD转化的参考电压通常为5V,放大器倍数100倍,那么放大器输入电压最大为0.05V,通常电压为0.025V,结合PT100通常温度的阻值对应100---200欧姆,所以驱动电流为0.25MA,所以取0.1MA,如果用PT1000的话,就取0.01MA吧

网友P:
我现在需要分,能把分赏给我吗?

握手~~~~~~~~~!

网友Q(2010-02-02):
对于测量精度较高的场合,PT100要求使用1mA以下测量电流,PT1000建议采用100uA以下断续测量(不连续测量),否则自身的热就不可忽略,无测得真是温度。以上建议电流是连续测量的最大电流,一般不得大于此,否则测量最高精度在0.2度以上,不可能更精确。如果采用断续测量,占空比在10%,测量周期在100mS内,则可以使用上述电流,并能保证车来那个精度。

实际精度取决于测量元件的质量(热熔量)和发热量之比。

单次测量热量=I*I*R*t  ,I为电流,R为当前阻值,t为测量电流周期

网友R(2010-10-25):
产品品牌:Link-Max

产品简介:

LM-PT100、LM-PT1000是带LCD显示的热电阻温湿度传感器,工作于-40℃~+85℃(主机范围,不是外接的传感器范围)工业级环境,采集温度范围为-200℃~+200℃,显示精度0.1℃;综合精度0.3℃。将我们的热电阻传感器与我们的RS-485中继器,可将原来只能连接32个PT100、PT1000热电阻采集模块连到同一网络曾多到255个,且最大通信距离为1200m。LM-PT100、LM-PT1000热电阻温湿度传感器还可以和LM-8052NET配合,组成TCP/IP的温度采集网络,可实现远程采集温度

主要应用范围:需要显示的高温采集

频率:每秒采集更新一次

供电电源:+7.5~30V

功耗:小于0.1W

主机工作温度范围:-40℃~+85℃

测量范围:-200℃~+200℃

存贮条件:-40℃~+85℃(RH:5%~95%不结露)

隔离方式:1路隔离的485,MODBUS RTU通讯协议

保护功能:采用RS-485二线制输出接口时,具有+15kV的ESD保护功能

可选速率(bps):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特有功能:可设置的温度上下限报警

体积:106mm×98mm×22mm

安装方式:壁挂式安装孔,内置斜撑支架也可桌面摆放

订货指南

• LM-400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温度传感器传感器采集模块(自带温湿度传感器)
• LM-410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传感器采集模块(自带温湿度传感器)
• LM-420带LCD显示屏带上下限报警输出的网络型温湿度采集模块(可控制声光报警器)
• LM-PT100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两路PT100热电阻采集模块
• LM-PT1000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两路PT1000热电阻采集模块
• WD-PT100不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两路PT100热电阻采集模块
• WD-PT100不带LCD显示屏的网络型两路PT1000热电阻采集模块

网友S(2011-10-19):
0-10V,4-20mA都没有问题的

广州晋宇提供这类的传感器   www.genru.com.cn

网友T:
应该是PT1000在零度时其阻值是10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