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DP通讯

楼主(2008-10-14):
现有一主站(S7-300).一(ET200M)?从站,两(S7-200)从站.DP通讯方式连接.如果从站有一台没开启或通电,主站PLC会报错停止运行.

再开启从站,主站PLC需手工复位才可重启.

(与S7-200连接,是通过EM277进行的)

现请各位大虾帮忙,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主站PLC停止运行或通讯正常后,PLC可以自动重启.

网友A:
plc要实现自动重启,要用组织块OB100

要让PLC不停止,第一我觉得你应该把从站的总线接头检查一下,看电缆的屏蔽层和总线上的金属片是否接触良好。第二我觉得你应该把总线的波特率降一降。

楼主:
重启PLC后,通讯故障如还存在,PLC还是会进入停止状态啊.怎样才能在通讯故障状态下,PLC不会进入停止状态呢?

楼主:
TO 一楼 两点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在通讯正常情况下,PLC是运行正常的。如果当中有一从站发生故障或断电PLC就会进入停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怎样才能让PLC不停止运行呢?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应该添加OB85等诊断组织块。

以上~~

网友C:
DP报警哪个哥们做过,学习一下。

zjpeasy328@126.com

网友D:
ob85\ob87\ob100都加上

网友E:
应该添加OB85等诊断组织块

网友E:
应该添加OB85等诊断组织块。

网友F:
同意楼主,还么有做过相关的 挂站 了啊

网友G(2008-11-15):
做程序时我都习惯把OBXX一堆都加上了

管它用上用不上的~

网友H:
300的话,增加OB82,OB86,OB122,

400增加OB82,OB85,OB86,OB87,OB122

或者总线两端各使用一个有源终端电阻。

更多可以参考:http://www.plc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