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以太网方案

楼主(2008-10-14):
Serial to Ethernet controller RS232 TO Ethernet提供整套的数据通信解决方案.RS232转以太网,10/100M

2 IP210S/T 乙太網路控制芯片介紹
九暘電子(IC Plus)是深耕乙太網路已久的IC設計公司,因應乙太網路應用越來越多元化推出了兩款系統單晶片(SoC)其型號分別為:IP210S 及 IP210T。
IP210S和IP210T兩款單晶片皆整合了10/100Mbp高速乙太網路元件(MAC+PHY)、微處理器(8051)、SRAM、OTP ROM、高速串口(High-speed UART)、Digital I/O以及Aanlog-Digital-Convertor,高度的整合可以更方便應用於廣泛的系統上以實現上網、遠端監視、遠端遙控以及遠端感測..等功能。為求更長距離的傳輸,IP210S/T同時也支援光口,可以直接讓產品接上光纖網路而無須任何轉換。除了硬件上的高度整合,在軟件的支持上也提供了多種乙太網路通訊協定以方便客戶開發新產品,加速產品問世時程。
為幫助客戶開發產品,IC Plus針對廣泛被使用的串口與乙太網轉換的應用提供了完整的解決方案供客戶來使用,其功能特點如下:
Features of Serial-to-Ethernet Convertor demonstration
 8051MCU
64KB OTP ROM, 32KB SSRAM
可支援外部512KB Flash memory (IP210S)
 串口
波特率:最大可達230400 bps
流量控制:RTS/CTS或沒有
數據位:5, 6, 7, 8
停止位:1 或 1.5 或 2
同位元:Even, Odd, Mark, Space, None
定界元(Delimiter)
 乙太網口
10/100Mbps高速乙太網
支援Auto MDI-MDIX
支援光口
 乙太網協議
TCP/IP, UDP, ARP, DHCP, ICMP, SMTP, HTTP
 Analog Digital Convertor
IP210T:1路8位ADC
IP210S:8路8位ADC
 配置方式
由網頁瀏覽器進行配置
 軟件(VCOM Utility)
搜尋IP210S/T裝置
配置虛擬串口
支援Windows XP/2000/NT
 工作模式
TCP server, TCP client, UDP, Group mode
 STMP
由I/O控制,自動發送通知的E-mail到指定的郵箱,收件人、郵件內容皆可設置。
 IC包裝方式
IP210S:128-pin PQFP
IP210T:48-pin QFN
 硬件支持
原理圖、Gerber File(獨立式、模快式)
 我公司是台湾IC PLUS的大陆代理商,免费提供此方案和技术支持 只卖芯片
 联系电话:13423787384 0755--27330119
 胡后林 QQ:562732819 MSN:huhoulin123@163.com
 邮 箱: huhoulin@163.com www.jeritronics.com

网友A:
ASIX亚信电子嵌入式网络单芯片
这种方案是针对嵌入式系统之MCU本身除了内建MAC之外,亦进一步整合PHY,如此一来即可提供单芯片连网解决方案,缩小嵌入式系统之体积。本方案适用于家电、工厂/大楼自动化、工业控制、保安系统、远程监控管理、流媒体等领域的应用,如POS终端机、自动贩卖机、网络摄影机、网络收音机、自动抄表机、环境监控装置、网络传感器、网络不间断电源、串口转以太网转换器及以太网转ZigBee桥接器。

AX11001 -- 整合TCP/IP、百兆以太网MAC及PHY之8位微控制器系统单芯片 (内建128K Flash、16 GPIOs 、LQFP-80)
AX11005 -- 整合TCP/IP、百兆以太网MAC及PHY之8位微控制器系统单芯片 (内建512K Flash、16 GPIOs 、LQFP-80/TFBGA-80)
AX11015 -- 整合TCP/IP、百兆以太网MAC及PHY之8位微控制器系统单芯片 (内建512K Flash、EMI 、 Local bus 、 MII 、 32 GPIOs 、LQFP-128)
AX11025 -- 整合TCP/IP、百兆以太网MAC及PHY之8位微控制器系统单芯片 (内建512K Flash、EMI 、 MII 、 32 GPIOs 、CAN bus 、 LQFP-128)

ASIX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Technical Support Division
Support: support@asix.com.tw

Sales: sales@asix.com.tw
http://www.asix.com.tw/

网友B:
世界上最小的高稳定可靠低功耗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Neport.(232-TCP/IP,485/422-TCP/IP)
优势:基于32位ARM7 TDMI开发,高稳定可靠,低功耗,多款模块功耗都是在90-150mA之间.波特率可到921600,支持加密协议,支持两个可编程的I/O口,还有POE可选.除了体积小的一些外在的优点之外,它还有的优点就是性能稳定,价格低廉,多款不同性能和价位的模块供你选择。
现在是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设备的联网监控迫在眉睫,而以前传统的设备基本上都是 串口通信的,这样在应用和通信距离上面收到了很大限制,现在我大力向您推荐这个串口转以太网模块,这个是德国于2002年推向市场的一款模块,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用量都很大,除了民用的之外还有工业上面用的。

欢迎广大电力设备,仪器仪表,工控,医疗设备,一卡通等厂家和同行前来订购选型,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
原厂家的网站www.conextop.com
深圳凌创科技(www.creativetop.com)
李小姐,15817439096,QQ:905897983

?

楼主(2008-12-09):
我公司是台湾IC PLUS的大陆代理商,免费提供串口转以太网方案,并提供技术支持,价格便宜 只需要6~7个美金就可以完成整套产品

QQ:562732819

TEI:13423787384

www.jeritronics.com

楼主:
我公司是台湾IC PLUS的大陆代理商,免费提供串口转以太网方案,并提供技术支持,价格便宜 只需要6~7个美金就可以完成整套产品

TELL:13423787384

胡后林

QQ:562732819

深圳极大瑞电子有限公司

www.jeritronics.com

网友C: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汪先生 01082533738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友D:
MOXA串口服务器NPort系列

NPORT5210 2口桌面,232
NPORT5230 2口桌面,422/485
NPORT 5410 4口桌面,232
NPORT 5430 4口桌面,422/485
NPORT 5610-8 8口机架,232
NPORT 5610-16 16口机架,422/485
NPORT 5630-16 16口机架,422/485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

网友E(2009-04-09):
深圳市极大瑞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专业化的电子元件代理供应商。公司以“真诚的服务态度、优越的产品质量、稳定的货源,最优的价格和快捷的服务.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及解决方案 .”以结盟求进步的经营信念,希望能与大家携手共进、互相交流共创美好的未来!
主要代理世界各名牌厂家的IC.LED.光耦等.代理品牌有ASIX(亚信),卓群,IC+(九旸), FTDI(宏鑫半导体)Zywyn, Kolorific(康铭华) Niko, EVERLIGHT(億光)等品牌.主要在局域网产品线、广域网产品线以及电脑周边元器件等
ASIX(亚信)品牌广泛用于机顶盒、网络电视、数码相框、网络摄像机、USB网卡、USB 多功能扩展坞/底座、工控主板:门禁机、税控机/刷卡机、远端数据采集和远端设备控制、工业手持式PDA等设备
IC+(九旸) 品牌广泛用于LAN-快速以太网PHT/Transceiver,转换控制芯片,5或8、16、24端口快速以太网交换机单芯片。以太网至光纤收发器、串口转以太网、Gigabit快速以太网交换机芯片、Gigabit网卡芯片。
FTDI品牌广泛用于手机连接线(用于PC于手机资料互传、上网)、USB猫、工业设备与PC的数据互通、仿真器、烧录器等产品.可以支持USB转串/并口控制、USB信号和RS-232信号方便转换、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等功能
主要用在以太网控制器、USB网卡、以太网至光纤收发器及交换器,RS232/RS485/422(串口)转以太网,USB转串/并口控制USB转两个串口或并口方面,成品电力猫等电源IC。
AX88796B AX88782 AX88742 AX88613 AX88180 AX88772 AX88172 AX88178 AX11005 AX11015 AX11025 AX33001 IP113 IP210T IP210S IP210W IP175 IP178 IP1717 IP1726 IP1826 IP101 IP1001 FT232BL FT232RL FT245BL FT2232 FT4232H CM5000 ZT213 ZT3243 ZT3220 ZT485等品牌IC
联系人:苏先生  电话:13410361967  EMAIL:sunan521521@yahoo.com.cn

网友F:
亞信電子擅長開發連網解決方案並提供以乙太網路為核心之控制晶片,包括USB LAN、Non-PCI Ethernet及Network SoC,並領先業界陸續推出下列全球第一的產品:
嵌入式乙太網路(Non-PCI或Local Bus):AX88796B
高速USB乙太網路:AX88772A
嵌入式網路單晶片:AX11015

深圳茂晶有限公司是ASIX一级代理,若有需求可以直接Call:0755-88286301   Tel:15914103120联系人覃先生(英文Dick)。

网友G:
         直接用MOXA的串口服务器就能解决

         NPort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

        序列设备连网服务器转换在序列和以太网络间的数据,让你不论身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透过网络存取及管理设定远程的装置及设备。在这里所提到的NPort序列设备连网服务器都是使用在工业及商务的应用,包含医疗应用、远程监控、计算机机房管理、校区安全以及变电所管理。

网友H:
MOXA串口服务器NPort系列

NPORT5210 2口桌面,232
NPORT5230 2口桌面,422/485
NPORT 5410 4口桌面,232
NPORT 5430 4口桌面,422/485
NPORT 5610-8 8口机架,232
NPORT 5610-16 16口机架,422/485
NPORT 5630-16 16口机架,422/485
河南郑州 0371-63597660-822

网友I(2009-06-08):
波士串口转以太网系列产品:

以太网-串口
ETH232GHH 高速光隔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232/485/422)|世界上最小!
ETH232GL1 光电隔离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232/485/422)|世界上最小!
ETH232L1 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RS-232/485/422)|世界上最小!

以太网/串口光纤
OPET232L1 微型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世界上首创!

资料: HTTP://WWW.BOSIKA.COM/CHANPIN5.HTM

波仕电子产品包括:
RS232转485串口,RS232,RS485,RS232转485,RS232转422,RS232转USB,rs232转rs485,rs232串口线,rs232接口,rs232转以太网,rs232 ic,rs232数据线,rs485转换器,rs485转换rs232器,RS232转换器,光纤转换器,光电隔离器, 远程收发器,光纤转换器 ,USB、以太网/串口、光纤,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RS-485中继器、超远程驱动器,光纤转换器;RS- 232;rs485;RS422;转换器;中继器;光纤收发器;多模光纤;单模光纤;扩展器;超远程驱动器;光隔远程收发器;集线器;光电隔离器;TTL转换;浪涌保护;数据采集;串口转换器;485转换器;232转换器; 其它串口类产品.

************************************************
请登陆波士公司网站http://www.bosika.com.
联系人:孙汉华
电话:027-63905280/027-51518044
传 真:027-51518048
MSN:info@bosika.com
QQ:426628761
贸易通:lisabosi
EMAIL: lisabosi@163.com

网友J:
netTAP 100 -
通讯协议自由转换的网关

目前,工厂自动化正在面临一种新的技术革新,从传统的现场总线向实时以太网过渡。无论是在已有的现场总线设备上进行实时以太网接口的扩展,还是在原有设备中集成实时以太网接口,都必须实现原有系统向新系统的数据传输。网关是解决数据透明传输的最简便解决方案,并且能够提供两种不同协议的接口。然而,目前在市场上存在许多的现场总线协议,如:CC-Link、CANopen、DeviceNet和PROFIBUS,也存在许多的实时以太网协议,如:EtherCAT、Ethernet/IP、Modbus TCP、Powerlink、PROFINET和SERCOS III,这十种协议彼此之间都互不相同。如果要区分主站和从站的话,二种不同协议之间的排列组合将近400种之多。再算上RS232、RS422或RS485通讯接口的串口协议,两种不同协议之间的排列组合超过了1000种,也就是说需要1000多种不同的网关来完成各自的协议转换。如此之多的网关,如果要比较经济的实现,要么通过定制化的渠道,要么走“模块化”的道路。

netTAP 100充分使用了netX网络控制器的灵活性特点,提供了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协议转换。

通过模块化的组合,不同的接口都可嵌入在非常紧凑的DIN导轨安装外壳中,相关的协议堆栈可通过USB接口下载,相关的配置也可通过统一的Windows软件工具SYCON.net来完成。

netTAP 100网关上的LED指示灯提供了一种快速、简单的诊断功能,并且对于简单的设备维护或现场安装设备的备份,协议堆栈和配置信息都可以导出到MMC卡中,或从MMC卡中导入。

亮点
 现场总线到现场总线
 实时以太网到现场总线
 RS232/422/485到现场总线或实时以太网
 主站到主站,主站到从站,从站到从站
 基于FDT/DTM技术的网络配置工具SYCON.net
 通过USB进行配置和诊断
 通过MMC卡导入或导出配置信息

netTAP 100 -
通讯协议自由转换的网关

应用

技术数据

协议 循环数据 max.
CANopenmaster7168 Byte I/O Data
DeviceNetmaster7168 Byte I/O Data
PROFIBUSmaster7168 Byte I/O Data
PROFIBUS Slave 488 Byte I/O Data
EtherCAT Slave 400 Byte I/O Data
Ethernet/IP Slave 1008 Byte I/O Data
Modbus TCP Slave 11520 Byte I/O Data
PROFINET IO Device 2048 Byte I/O Data

可使用的I/O数据最大值应取两种转换协议的较小值。

参数 数据
诊断接口 Mini USB
显示 SYS,COM,LINK,Rx/Tx
配置工具 SYCON.net
电源供电 18 … 30 V / 130 mA @ 24 V
连接头 Mini COMBICON 2针
工作温度 0 ... 50 °C
尺寸(L x B x H)100 x 52 x 70 mm (不带连接头)
安装 DIN导轨,DIN EN 60715
重量 150 g
CE 认证 Yes
防噪声 CISPR 11 class A
噪声辐射 EN 61131-2: 2003

产品名称 产品编号 产品 协议转换
NT 100-DP-CO 1718.160 PROFIBUS / CANopen网关 PROFIBUS-DP Slave 到 CANopenmaster
NT 100-RE-CO 1712.160 实时以太网 / CANopen网关 Ethernet/IP Slave到 CANopenmaster
Modbus TCP Slave 到 CANopenmaster
NT 100-RE-DN 实时以太网 / DeviceNet网关 EtherCAT Slave 到 DeviceNetmaster
Modbus TCP Slave 到 DeviceNetmaster
NT 100-RE-DP 1712.180 实时以太网 / PROFIBUS网关 Modbus TCP Slave 到 PROFIBUSmaster
PROFINET Slave 到 PROFIBUSmaster
Ethernet/IP Slave 到 PROFIBUSmaster

北京高维精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82665055/82665066/82665085-611

联系人;孙先生

www.pcsolution.com.cn

网友K(2009-07-30):
您好,我公司是北京一家专业做多串口卡、串口服务器(TCP/IP转串口)的生产厂家,例如RS232/485 RS232/422 RS232/485/422等,现已在深圳办事处成立直接销售点,详细的产品信息请看我公司网站http://www.hutone.net
另外,希望有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和我联系,我的QQ是843920277 联系电话:0755-26737697  郑先生

网友L(2011-04-18):
Direct Net是一款高性能,高性价比的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产品。Direct Net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为您的嵌入式系统通过以太网传输数据提供了快速的解决方案。该模块串口支持透传模式。服务器端安装虚拟串口软件后,原有系统不需要任何改动即完成了以太网通讯。

1:产品特性

接口:
3.3V TTL电平
支持波特率范围:1200~115200bps
支持硬件RTS/CTS流控
串口5,6,7,8位数据位,1-2停止位,奇偶校验
10M以太网接口

网络参数:
支持802.3标准以太网协议
支持TCP/UDP/ICMP/DHCP/DNS/HTTP多种网络协议
工作模式:TCP Server/Client,UDP
内置Web Server
支持设备对设备的对等连接

其它:
高性能32位处理器
支持串口透明传输模式
支持串口组包参数设计
支持多种参数配置方式:串口/WEB
Windows NT/2000/XP/Vista/Win7平台下虚拟串口驱动

2:应用领域:
工业数据传输领域
POS支付领域
安防监控领域
物联网领域

联系方式:何招旺
业务QQ:30816260
技术讨论群:47039708
电话:13501847256
邮箱:hezw1982@163.com

网友M(2011-05-28):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专注串口的应用,先开发的产品有:串口服务器,无线串口模块;另外提供工业级偏门石英晶振;

1,串口服务器
一款嵌入式网络转串口模块,它内部集成了硬件TCP/IP协议栈、socket编程实现,全透明传输,串口波特率高达230kbps。用户可以利用它轻松的完成嵌入式网络设备开发功能,可以大大节省产品研发成本和时间。使产品更快的投入应用,一鸣惊人。
功能特点:
 串口(TTL)转10/100M网络接口。串口最大波特率230400bps。
 可以轻松利用串口工具进行参数配置。
 TCP服务器,UDP,HTTP工作模式。
 支持动态DHCP,或静态设置IP地址。
 模块尺寸小(29*68mm)。
 支持自动极性转换(MDI/MDIX)。
 内部32kByte存储作为TCP/IP通信缓存。
 多达8个内部端点。
 3.3V供电系统。
 自带RJ45,RJ45内部集成网络变压器。

2,无线串口模块
模块集成了高性能射频芯片和嵌入式高速MCU。模块实现了串口到串口单双工数据透传,用户无需编程和进行复杂的设置,只要连上串口即可以实现无线数传功能。可在线修改模块参数。超小体积,串口兼容5V TTL电平和CMOS电平。便捷的配置软件和详细的客户服务,可以用最小成本、快速实现无线数传功能。
特点:
 工作频段:2400-2483.5MHz
 工作电压:2.95到3.6V
 串口最波特率:2400到115200
 最大输出功率:0dBm
 内部双256字节缓存
 兼容5V TTL和CMOS电平
 简洁串口指令集
 适合大量数据传输
 支持2-FSK,GFSK和MSK调制
 高接收灵敏度
 标准2.54插针

3,特殊应用的石英晶振供应
a,工业级-40~85度,频率点:32.768KHz 、12.5pF,20PPM; 12MHz/16MHz/24MHz/25MHz,27MHz/20pF,20ppm
b,STM32 RTC【6pF】晶振,2*6,3*8;5PPM,10PPM,20PPM
c,无线收发芯片用的晶振(ADI/ADF7020/ADF7021,Nordic,TI/chipcon,Silicon labs,Ubec,)
11.0592MHz,16MHz,19.2MHz,19.68MHz,26MHz,30MHz,32MHz...
d,FPGA,光通讯,视频模块
高频40MHz~1600MHz石英晶体振荡器,SMD7050[6Pads],工作电压3.3V、2.5V,输出方式:LVDS,LV-PECL;
low jitter and phase noise/T<1ps; start-up time/T<10ms
e,KHz石英晶振
32.768KHz,40KHz, 40.003KHz,60KHz,60.003KHz,75KHz,76.8KHz,77.503KHz,102KHz,150KHz,【6pF/12pF/12.5pF, 5PPM,10PPM,20PPM】”

以上!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业务专线:
135 3012 9637 Mr. Song
QQ: 1491455048
Email:xtalbanner@yeah.net

网友N:
以太网-串口 ETH232GHH 高速光隔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232/485/422) 世界上最小!
ETH232GL1 光电隔离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232/485/422) 世界上最小!
ETH232L1 微型以太网/串口转换器(RS-232/485/422) 世界上最小!
以太网/串口光纤 OPET232L1 微型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多模] 世界上首创!
OPET232SL1 微型以太网/串口光纤转换器[单模] 世界上首创!

详细参数请到  www.232485.co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网友O(2014-06-02):
工业级设计,-40~85℃可靠工作;支持全双工、高速率、不丢包;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支持TCP Client、TCP Server、UDP工作模式;断线及断电重连;虚拟串口;远程固件更新;9~30VDC稳定工作;超强接口防护RS485防雷4kV,信号线(AB)接入220V不损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4363395460.10.BlcblN&id=39166783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