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氧化铝料浆使用电磁流量计波动?或不测量?

楼主(2008-10-14):
我这里的电磁流量计测量氢氧化铝料浆流量。。

波动比较大,波动范围在80-140之间。

现在接地良好。

信号线屏蔽良好。

安装位置正确,在竖直管道安装。

至少更换了10块以上转换器,用一段时间就无流量显示,或者波动较大。

传感器励磁线圈电阻值正常。

那位高工给点建议?

?

网友A:
传感器单独供电(24V)如高速计数器的24V.变频器等进出线用屏蔽线.控制线装电抗器.

网友B:
检测介质是矿浆嘛?提高励磁频率,好些的电磁流量计都可以调频的,或者厂家根据介质状况,在生产时会适当改变励磁频率的

?

?

网友C:
氢氧化铝浆料会产生尖峰噪声,叠加在测量信号上,所以测量值会波动。传统的直流励磁电磁流量计是无法解决这类问题的。类似的应用场合还有造纸等。

要解决这类故障,建议选用交流励磁电磁流量计或者是大信号电磁流量计,也就是ABB FSM4000系列或者ROSEMOUNT 8707/8712H系列,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两款电磁流量计都是比较贵的,要有心理准备啊!哈哈!

网友D:
用信号隔离栅把信号解决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