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欧母龙NT31 触摸屏 报警窗口的弹出

楼主(2008-10-14):
请教触摸屏的高手门,我单位有个NT-31的触摸屏,以前程序编写的不好,故障报警时不弹出

需要进入故障记录界面,怎么可以编写个可以有故障时弹出的程序,有什么事件,用的软件是

NT-SERIES SUPPORT TOOL 软件,,有知道的教教我这个新手,呵呵,谢谢

网友A:
omron的屏不能用编程这个概念吧?你设置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
故障时弹出报警画面就可以了,在PLC中设置

网友C:
可以在屏幕/背景页面属性中选中用作弹出屏幕即可。当出现故障时,就会使此页面弹出来。

网友C:
如下图打勾的地方:?????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收益非浅,呵呵,

雪世界: 你用的什么软件,我的软件里怎么没有这个介面,我的是CX-ONE 6.0? 和NTST 4.7C

谢谢,请告诉我下,呵呵

网友D: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C:
我用的是CX-Designer Ver.2.0编写NS屏的软件。

网友C:
NT31的屏就得用NTST 4.7c的软件。那么我上述图片中的方法就不对应了。

楼主:
那要实现弹出报警信息的窗口,是不NT31实现不了?

还是有别的什么方法?呵呵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小文本MPT002的都可以实现。NT31也能。

等我先熟悉一下再回复你。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可以实现的,小文本MPT002的都可以实现。NT31也能。

等我先熟悉一下再回复你。

内容的回复:嘿嘿,谢谢,坐等啊呵呵

网友C:
我这里也没有办法试验,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方法

如图:

网友C:
其实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故障内容显示在第一个画面上。上面只是其中一种。

将报警要显示的内容编写在串表或是库表中,然后在位内存表中设置各种功能。当PLC的地址位为1时,就可以显示报警内容与信息了。

我没有屏也没具体试过,你自己再仔细的琢磨一下了。

网友C:
切换画面的内容在NT31/NT31C的操作手册中都有详细的介绍,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楼主:
呵呵,非常感激大家的帮忙,现在屏幕可以弹出了,谢谢雪世界的大力支持呵呵,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切换画面的内容在NT31/NT31C的操作手册中都有详细的介绍,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雪世界,你好! 请问上传画面是出现pt hardware does not contain any application;communication aborted

是什么原因啊?呵呵

网友C:
pt hardware does not contain any application;communication aborted
是指PT硬件不能支持应用软件,信息传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