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干扰

楼主(2008-10-14):
请高手指教,在通讯线选用屏蔽线无果的情况下,负载又不想也选用屏蔽线。如何处理感性负载对plc和触摸屏之间的通讯干扰,谢谢!

网友A:
不会有如此严重得干扰吧!!!!不知道楼主你那是什么感性负载???还有你那触摸屏与PLC通信距离很远的吗?

网友B:
把线分开,通信线与动力线分开,再一个确认一下你的屏蔽线的接地电阻是不是小于2欧姆?

网友C:
同意上面的做法

?

网友D:
请问是交流还是直流感性负载

?

网友E:
楼主:确认一下你的通信线的屏蔽线是不是已经接地?好多人用的是屏蔽线但是不接地。你可以给你的通信设备增加滤波器

网友F(2009-11-10):
对:李占生 关于

楼主:确认一下你的通信线的屏蔽线是不是已经接地?好多人用的是屏蔽线但是不接地。你可以给你的通信设备增加滤波器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