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的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08-10-14):
I1=I2=I3我也知道是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说。

网友A:
楼主打错符号了吧?应是I1+I2=I3。

网友B:
因为是并联原因,所以I1,I2,I3的电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为什么是并联原因,就没了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是并联原因,所以I1,I2,I3的电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别误导人,怎么会没关系.

网友D:
只有接地端,没有形成有效回路,I1=I2=I3=0

楼主:
这是个电流互感器的继电保护回路,假如它测量的电流是一样的,它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网友E:
雾里看花,什么也没看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雾里看花,什么也没看出。

网友G:
我当天书看。。。。。。。。。。。。。。

网友H:
是个电流互感器的继电二次回路,不管是测量还是保护回路,I1.I2是其中两相的电流,I3是I1和I2的向量合,也就是第三相电流值。

楼主:
问: 秋冬季

如果一次线路中,三相的电流是平衡的,那么I1=I2=I3,是这样吧.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

?

网友I:
看不懂,怎么没回路.电怎么流呀.有谁高手帮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