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伺服MR-E编码器线连接图

楼主(2008-10-14):
最近我需要自己制作三菱MR-E伺服编码器线,由于要20多米,没有现成的,买的话很贵,所以想自己制作,但找不到三菱伺服这个系列的编码器线连接图,是不是和J3的一样的阿?盼知道的人能够提供线索,谢谢!

网友A:
手册上有,但20多米,普通线恐怕不行!

楼主:
我有一本小的手册,伺服放大器使用手册,但是上面没看见有编码器的连线图阿?望各位能够提供。谢谢!

网友B:
谁有啊 .......也想看看   FANCU 的 也需要

网友C:
要自己做的话就买一卷好了.

要是以后不用的话就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