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问题!欧姆龙顺序控制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8-10-14):
我是一个新手,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用顺序控制,按照先后的顺序动作,以前用西门子的PLC指令是 SCR、SCRT、SCRE,不知道欧姆龙的指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找本手册看看,只要回西门子的,OMRON跟简单一些啊!

网友B:
?几种型号的指令都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