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S7-200PLC如何通过触摸屏控制电机的运转并调速

楼主(2008-10-14):
请教各位高手S7-200PLC如何通过触摸屏(西门子)控制电机的运转并调速?与三菱有区别吗??谢谢了!!!

网友A:
PLC不能直接给电机调速的,除非

1.电机是多速电机

2.变频器+电机

3.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楼主没说清是那种情况,所以不好说,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