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系统时间转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0-14):
? 由于客户提出一个时间程序的要求,,,每天定时定点要开启生产线,我是一个S7新手.所以就想问一下.在S7里面有没有系统时钟或者时间的模块.怎么才能引出来,或者转换出来..

?

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给我一些指导!!

?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不过具体的指令倒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不过具体的指令倒想不起来了

您能帮忙想想么? 我是个 S7 苦手啊? 呵呵

网友B:
调用相应的库文件,具体的程序看你怎么编了。。。

网友A:
在标准库里面有个SFC1块,READ-CLK

就可以读取系统时间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兄弟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