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图中调节阀右上角的reset表示什么意思,怎么作用的?

楼主(2008-10-14):
谢谢了。

reset什么时候用,有什么效果?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图呢?

帮你翻译一下? RESET=复位

网友B:
reset 复位时候用的呀,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

网友C(2009-09-30):
呵呵!RE是重新的意思,SET是设置的意思,组合起来就是重新设置

网友D(2009-12-05):
我这里有20个这样的阀门控制,也就是说当不正常情况阀门断电脱离控制范围,需要从新上电,点击这个按钮提示你复位。

网友E:
希望你能详细说明下,有些情况下如4楼所说就不重复了,有些阀门为安保在特殊工况下关闭后需现场复位方能再次动作,RESET按钮常用于现场电磁阀上,可邮箱联系nxr177@163.com

网友F(2010-01-15):
在PID中说明,阀门到处于联锁的时候保持一定的状态(故障开;故障关;故障锁定)。当联锁解除时,从新投用阀门时,需要执行复位动作(需要在控制系统中组态相应按钮),保证投用时不会给工艺系统带来大的冲击。如果还有不明处可以电邮联系guanshiw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