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的注塑机油泵一个小时只用两度电,怪吗?

楼主(2008-10-14):
我们给客户装了一台注塑机变频, 加装电表后发现,工频一个小时用三度电,变频一个小时只用两度电,为什么一个22KW的油泵一个小时才用这么少的电?

网友A:
首先确定电度表及其接线有无问题,如果有CT的话确定CT一、二次接线极性是否正确。

网友B:
呵呵;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不是电表坏了,就是你的电表装有互感器;

楼主:
电表装有互感器是什么意思? 那个表有个脚要接零线,接上零线还是一样的

网友C:
有如此节能吗?您能否将您的接线图上传过来看看是否有如此节能?没有分析,不敢胡说呀?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明原因!我没用互感器!直接接的!

网友E:
电表有问题????????????????????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有人在电表上搞鬼

网友A:
请告诉表的铭牌数据是什么?

网友G:
要么 电表有 问题 !!

网友H:
估计那个有问题,要么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I:
什么牌的变频器,我也买个回家用.省电.kengding

网友I:
什么牌的变频器,我也买个回家用.省电.

楼主:
变频器是进口的,什么牌子就不说了,那个表是上海产的,上海哈仪电表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DT862-4

我问过电表厂家,他们说要接零线,但我接了还是一样,换了两个新的都是这样,

各位朋友,哪个公司生产的电表比较好?

网友I:
是不是电子表,可能变频起器谐波有干扰.

不过这样很好,节电!!!!!!!!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我没有接电度表而是接电流表互感器式,工频时电流表显示41A,改为变频器时电流表显示25A,同一台机器,而且是轧机,负载基本相同,互感器是BH-0.66/75/5A 0.5级,取样在进线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K:
如果不是电表坏了,就是你的互感器接线问题

网友L:
电表读数乘以互感器倍率了吗??????

楼主:
没有互感器,直接接三相电的啊

网友M:
没互感器?难道动力线直串进电表?

楼主:
是的,动力线直串进电表

网友N:
动力线直串进电表! 电机22KW

电度表计量1小时用2度电,可能吗?

还是检查一下你使用的电度表是否有质量问题,

或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O:
电表肯定有问题呀,工频的时候才三度电呀............................

这个用不用变频有关系吗?喷子看好了在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