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加减速能力有多大?

楼主(2008-10-14):
即变频器从0HZ加速到50HZ(加速时间)最少几秒不会过载报警?从50HZ减速到0HZ(减速时间)最少几秒不会过载报警?而电机轴实际加减速时间滞后多少?跟制动电阻的大小有关吗?矢量控制时加减速时间会少多少?

在速度控制中,有时对加减速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就恐难胜任了

网友A:
关键在于变频器的选型,选择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要考虑负载惯量,我在线切割机上用0.1秒实现从正60HZ到负60HZ运行都没有问题,没用制动!

网友B:
那是负载很小,变频冗余很大

网友C:
“变频器的加减速能力有多大? ”

1、“变频器的加减速能力有多大? ”

2、“加减速能力”实际就是功率的问题;

3、所以楼主的问题实际就是“变频器的功率有多大”;

4、这样,这个问题就好答了!

网友D:
负载决定一切。。。。。。。

网友C:
就像航天一样,多大质量的飞行器,就要用多大的火箭才能送入轨道!

网友A:
非常同意刘老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