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224编程问题

楼主(2008-10-14):
请教大家。本人刚刚接触西门子plc,编程的时候主程序只可以编到25个网络下面就没有了。请问是哪里要设置吗?

网友A:
不会吧,你可以一直往下编的啊,点击鼠标右键,插入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B:
用插入网络的方法,或使用复制/粘贴空白的网络的办法.

网友C:
东莞工控自培训加QQ群:70915707,我们有大量西门子,三菱PLC的资料

网友D: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了,以后慢慢的就知道了

网友E:
1楼说的没错!!按1楼说的做就行!!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插入网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