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与HITECH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10-14):
最近看了HITECH的技术文件,越来越糊涂了,没有弄明白那上面说的,不知道做出的画面具体要对应OMRON那个地址,自己随便对应到了几个HR地址里,也可以。小弟想弄明白CPM2A与HITECH通讯的具体地址对应的关系,就是我要作出画面要写到PLC哪个地址里。

刚刚接触这个,菜鸟一个,希望大家多多帮助,谢谢了!

网友A:
你要做的是按钮还是图形啊。只要对应PLC内的具估地址就可以了。就是屏内一个设定问题。

楼主:
哦。谢谢了,我做的是按钮。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可以随意写了是吧。

还有个程序不太了解,做个按钮对应PLC的HR1里,需要用MOV指令吗?

发个程序段大家看看,这个程序段不太了解在程序里起什么作用。希望大家指点指点。拜谢了!

TIM001就是个闭点没实际意义,TIM000开机1秒后动作

LDNOT??? TIM001

OUT???????? TR0

AND???????? TIM000

MOV(21)?? HR1

??????????????????????? DM1

LD??????????? ??? TR0

AND?NOT???? TIM000

MOV(21)?? DM1

??????????????????????? HR1

还有做图形和做按钮有何区别,拜谢了。

网友A:
图形一般用于模拟量控制,显示成分或当前量。用到时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B(2009-03-27):
请问通讯电缆线怎么制作,能发到kingdong911@163.com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