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在触摸屏上输入时间到PLC内

楼主(2008-10-15):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到某一设定时刻,设备就会自动运行。

我的设想是:在触摸屏上输入设定时间T1, 将这个设定时间T1和触摸屏的时钟存入PLC, 然后再比较两者的值。

请教如何编写触摸屏的程序?

?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不知道楼主用得什么牌子的触摸屏和PLC,数据类型设置正确就可以啦!

网友B:
呵呵;触摸屏的时钟是可以写入PLC内的,你用的PLC及HMI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可以啊 你自己说的清楚功能,怎么实现不了呢?

网友D:
如果是三菱FX2N的PLC的话你用TWR和TRD就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了

如果是其他的PLC你可以用传送指令把时钟写入PLC的

网友D:
你的设想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触摸屏的软件画好图之后连接上触摸屏进行传送这触摸屏就算搞好了

然后连接上PLC(编好程序)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
唉自己看看手册吗。。。。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26的PLC 和 HITECH 的PWS6600S-S,我就是不知道触摸屏中保存时钟的地址是什么,数据类型是什么?

网友F:
西门子S7-226手册上有时钟地址,地址好像占四个字节.

网友F:
西门子S7-226手册上有时钟地址,地址好像占四个字,欧姆龙的地址是AR17-20.

网友G:
PLC的时钟可以先设定。用触摸屏设定数据,来与PLC的数据相比较。若相等,则触发条件。

网友H:
恩恩,这个我也会,呵呵,我是说我用的牌子

网友I:
路过 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J:
屏通人机编辑软件 Panelmaster? 可以将触摸屏的时间写入PLC,反之亦可将PLC写入触摸屏,只要设定好时钟地址就好,不必做太多事情,这是一个专门有的物件,比较时间可以用PLC来运算,或用触摸屏的宏指令来比较都可以

网友K:
每一家作法都不一样, 以MT8000/6000来说, 只要指定时间是来自PLC或HMI上, 并指定地址即可

网友L:
看一下手册上人机的万年历功能,可以写入plc的指定地址

网友M:
用pandelmaster软件吧,
我们的软件要读取PLC的时间非常简单,点击左边方框中的“时钟”如图所示
只要设置好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N:
请问如何通过PRO-FASE触摸屏读PLC程式?士林PLC,AX0N

网友O:
?

我们用的是S7-200,CPU224 和 HITECH PWS6600S-S . 年初就有这样一个问题,HMI的时间无法写入PLC实时时钟,PLC的实时时钟也无法读到HMI的时钟。

我们现在也一直有这个问题,只有加S7-200电池卡保证时间不掉。你可以利用PLC的实时时钟,就不用读HMI的时钟了。

网友P(2008-12-05):
海泰克与西门子300的我研究了几天了。就是用MD写入,再用FC40功能块转化成MW格式如MW10。然后定义时间TI下面输入MW10。应该就可以了 。

网友Q:
在PLC里建立变量年\月\日和当前时间, 触摸屏读取相应的变量

网友R:
最好先做到PLC与HMI的时间同步再显示,以利设定。了解READ-RTC及SET-RTC指令

网友S:
楼上的说的对!必须先设置,后读取!设置必须是触发的!读取可实施!!

网友T:
我学了好久。才知道。问了好多师傅

网友U(2009-03-09):
要看触摸屏和plc的牌子了

网友V:
路过,学习学习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W(2009-09-23):
我用的是威纶M506的屏/丰炜VH28的PLC/我想做个日产量表.从1号到31都有的显示.PLC不带日历.想把屏的时间读到PLC.在做比较.谢谢各位大虾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