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文件与GSD

楼主(2008-10-15):
STEP7中导入GSD文件与导入硬件文件是一回事吗?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GSD 类似一个硬件的驱动,使该设备能在STEP7环境下,在组态PROFIBUS时可用.

STEP 7中导入GSD文件就是使该设备在 STEP7 中能够组态,最终能够挂在PROFIBUS总线上,和PLC进行通信,通过PLC控制该设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D 类似一个硬件的驱动,使该设备能在STEP7环境下,在组态PROFIBUS时可用.

STEP 7中导入GSD文件就是使该设备在 STEP7 中能够组态,最终能够挂在PROFIBUS总线上,和PLC进行通信,通过PLC控制该设备.

?

谢谢!!!!

网友B:
很好啊,我看过很多的文档,不过还没有自己做过呢

?

网友C:
GSD文件怎么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GSD文件怎么做呢?

去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 gsd edit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SD 类似一个硬件的驱动,使该设备能在STEP7环境下,在组态PROFIBUS时可用.

STEP 7中导入GSD文件就是使该设备在 STEP7 中能够组态,最终能够挂在PROFIBUS总线上,和PLC进行通信,通过PLC控制该设备.

?

其它品牌PLC连接DP从站时,也应需要从站的GSD文件

网友F:
GSD原来是硬件的驱动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G:
GSD是硬件的驱动

?

网友H:
同意6楼说的,任何牌子的cpu只要倒入GSD文件就可以使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