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g7如何把闭环控制改为开环控制

楼主(2008-10-15):
变频器要改哪些参数?

楼主:
把控制方式改为无PG的以后 ,还要改哪些?要不要自学习

网友A:
首先在A1-02参数中选择0---无PG V/F控制,然后在E1-03中选择V/F曲线。同时选择模拟量输入的值0-10V来控制频率的上升和下降。如果使用矢量控制模式,就涉及到电机自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