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联动问题(380V线圈)

楼主(2008-10-15):
需要KM6闭合时 KM5联动闭合 KM5断开是 KM6联动断开

如图 接触器线圈为380V ?这样的接法 原理上是否行得通? 还望各位多多赐教~ 谢谢

网友A:
不合理!

在你启动KM6的时候,事实上是KM5与KM6串联于V1——W1电源的回路,线圈欠压难以闭合;而即使偶然启动成功后,点动KM5上端按扭试图切断电源的时候,实际上由于接触器处于闭合状态,上述已经构成自保的回路足以保持原来闭合的状态不变(你根本就断不开!)

网友A:
另外切记:

以后千万不要“玩”这种试图同时使用三相电源进行控制电路的“游戏”,烧毁几个元件不过是最轻的惩罚,至于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要看你出现错误的程度。

我曾经有位朋友试图控制三相可控硅,画了个电路给我看,呵呵,那可是必然导致三相电路同时短路的严重事故哟。。。。。。

楼主:
汗。。。。。我这方面经验不足 多谢指点~~

网友B:
?一个控制电路中,最好不要使用两种以上的电压,如果不可避免,应该仔细的检查有无寄生回路。

因为在两种以上的电压的电路中,稍不留神,非常容易出现寄生回路。

网友C:
横不合理.必须考虑各回路电压值.回路电压没必要用三相的.如考虑用三相缺相保护,可再另设计一个专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