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0-15):
小弟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电磁阀的问题,弹头电磁阀,和双头电磁阀有什么区别,该怎么使用,还有我程序该怎么去对他进行编程。有没有那位大哥可以发给我一个 简单的 例子。十分感谢,谢谢各位

网友A:
编程和电磁法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明白什么时候需要输出就是啊!

楼主:
那电磁阀不是有线圈吗?我不是要用PLC去控制电磁阀的线圈吗?我 是要控制的点常通去控制它,还是用一个电动的可以呢?谢谢

网友B:
用DO点去控制即可.具体控制方案那是程序的事.

网友C:
那是看你的程序里是怎么设置的

在看看阀

阀也有常开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