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问题

楼主(2008-10-15):
为什么我设置的按钮读写地址的元件种类只有"B",别的像"M","D"怎么都没有?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楼主:
Hitech牌子的,应该是我哪里要设置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B:
您可能选择的是modbus的协议,所以在按钮的地址类型中只有B,因为HITECH人机的modbus协议中Wn是表示字的,Bn是表示位的。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PLC种类没有选择,默认选择的是computer,真是太菜鸟了!

网友C:
哈哈,我也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