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开环‘闭环控制

楼主(2008-10-15):
各位前辈们请教一下什么叫开环控制,什么又叫闭环控制电路!

?

网友A:
简单说开环就是用输入信号控制输出量,而闭环是在此基础上从输出端再取一信号到输入端与原输入信号

一起运算后来控制输出量.形成一环形控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