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

楼主(2008-10-15):
我现用一温控数显仪(XMTD)控制一台蒸汽箱,仅需查看温度变化即可.传感器采用PT100热电阻.

但装好后发现在测温时变化太慢.只是一度一升.蒸汽的温升应是很快的.烦请高手分析赐教!

?

网友A:
按照控制器的说明书,重新设定控制器的PID数值即可。

楼主:
此温控仪只作显示用.没PID参数的.

楼主:
请高手再重新分析.谢谢

?

网友B:
温控数显仪(XMTD)控制一台蒸汽箱.没PID那你为什么说数显表控制蒸汽箱?

楼主:
表是数显的啊.我只是用它作为蒸汽箱的温度显示啊,没有控制蒸汽阀.

此表是开关接点输出控制的.

网友C:
你起始温度多少?环境温度又是多少?还有你蒸气是通过什么介质进行加热?还有你蒸汽进来的管道是多大,压力如何?这个因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