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带1KW电机。

楼主(2008-10-15):
我也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带1KW电机,以前用都正常。现在低速启动不起来,必须用高速才能启动。

假设排除机械负载有问题,有可能是变频器有故障吗?请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啊!

网友A:
1KW的电机?自问见识小.量一量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看看是否缺相了....

网友C:
是不是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了,低频启动是否能启动跟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有直接关系。矢量型控制方式的变频器低频转矩非常好,能在1HZ这样的低频启动,而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低频转矩不太好.在7HZ以下正常负载比较能启动.所以建议你用艾默生或博世力士乐的变频器。

我是佛山艾浦自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商务部/孔小姐 13929972352 0757-82621635-814? www.fsaipu.com.cnwww.fsaipu.com.
博世力士乐及旗下康沃变频器、艾默生PLC、变频器 、eView 触摸屏一级代理商。 价格有优势,有需求请联系我,此外我公司还专业承接张力控制、多轴控制、温度/流量/压力/湿度控制系统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控制柜设计、程序开发、现场安装、调试等业务。

?

楼主:
变频器是SANKEN的型号是SVS-252C。控制方式可能是V/F。

我想调一下转距,不知应调整哪个电位器?谢谢大家哈!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

主板上的电位器分别标有DCL、 ACL、 TRO、 V/F。这些都是调整什么的?

网友D:
可怜啊,变频器长什么样子啊

?

网友E:
转距调TRO

?

网友E:
DCL? 、ACL、TRO、V/F

减速时间、加速时间、转距、速度。

楼主:
非常感谢你小路,我先试试看一下

网友F:
把电机的负载拆下,电机空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