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外面的行程开关

楼主(2008-10-15):
请教"我的气动切断阀外面有两个行程开关,我把两个都接到DCS了,我给它供给了24v的直流电压,但是中控没有反映,我把行程开关拆下来,发现没有特别的

?请问"此类行程开关,工作原理是什么,我拆下来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它是怎样来反映气缸的开和关,另外,我与DCS连接是否正确?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气缸两头有磁的,调一下上下位置,带灯吗?灯量才有信号!

网友B:
先要搞清楚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网友C:
气缸内活塞有一磁环,行程开关也是具有铁性,通过磁铁的相引、斥动作

网友D:
一般的切断阀们的开关一个表示开,一个表示关,一个是常开的一个常闭,你只要用一个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E:
是气缸活塞中有个磁芯环(铝合金缸体),感应器一般是高灵敏干簧管,价不高,可用磁铁靠近测验.

网友F:
咳,就是所谓的霍尔开关(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气缸两头有磁的,调一下上下位置,带灯吗?灯量才有信号!

不带灯,我在DCS上给他提供了24v电源,我接在了开关量信号上,当气缸动作时,中控无论如何都没有信号,请问我接线是否出了问题,还有,我怎么检测这个行程开关的好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先要搞清楚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请问,怎么检测时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咳,就是所谓的霍尔开关(传感器)

我现在主要是中控上显示我没有信号,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G:
接触的叫行程开关、限位开关,不接触的多为磁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接触的叫行程开关、限位开关,不接触的多为磁性开关。

那我的应该属于不接触,应为磁性开关了,请问,我和系统联系是否正确?

网友F:
应该是两线的吧?一根线A接24V,另一根B接入系统数字输入.用个磁性的金属靠近它,同时用万用表量B对地,应该有24V才对(如果是常开的话).

网友H:
我想还是先手动试试看它亮不亮,也就是用个磁性金属直接与传感器靠近看看,这样还不行的话可能是传感器坏了吧

?

网友I:
先看一看是不是机械式的.

网友J:
有没对你接入的DI点组态啊?要是没,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K:
你最好把感应开关在现场的情况(开关外形及接线端)拍个照片粘贴上来。就直观了。

网友L:
接触的叫行程开关、限位开关,不接触的多为电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有没对你接入的DI点组态啊?要是没,说什么都没用.

组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先看一看是不是机械式的.

怎么看是不是机械式的那?

网友M(2008-12-09):
先确定你的感应开关的电源电压是不是24V,其他电压6V也有可能。

网友N:
应该是接近开关,接入DCS需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O:
晕,怎么就这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P:
直接接如出了上面各位考虑的,还有一点别忘了,检查DCS模块识别数字信号的毫安信号的分界点,及多大电流以上是高(及1)多大电流以下是底(0).在看看你的接近开关是否符合.

网友Q:
先要搞清楚是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 ,有可能是你的安装位置不佳,阀上下动作的时候没有触及或引起行程开关变化。还有可能就是行程可能卡住了。

网友R(2009-02-04):
你所说的供24VDC是从哪里供的,有些DCS系统的DI卡接收的是干接点,不需要外接供电。

网友I:
行程开关有机械式的也有霍尔元件式的。

网友S:
我们公司的是干簧管,解剖过1个

网友T:
用干簧管的多.

网友U:
是磁性开关 移动一下位置看指示灯亮不,先确定开关的好坏。

网友V:
磁性开关,移动一下位置看指示灯亮不.

网友W:
是磁性开关,汽缸动作前后到位分别接通,发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