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线路故障

楼主(2008-10-15):
?? 新安装的50KVA的变压器,空载相电压,线电压正常.用三相四线制电表计量.负载都是单相用电器.

?? 单独合上A相开关表正转,用万用表测无电压.单独合上B相开关表正转,也无电压.单独合上C相开关表反转,也无电压.三相开关都合上,A,B相电压大概在280-330之间波动,C相电压在140-170之间波动.接在这三相上的电灯也随之突明突暗.个人觉得是零线断线?或是C相接地?请朋友们赐教,万分感染.

楼主:
朋友们赐教,万分感染

网友A:
零线断的可能性大!检查一下零线与中线点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零线接触不良有可能???????????????????????

网友D:
检查一下中性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的可能性大!检查一下零线与中线点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F:
应该说清楚哪点对哪点电压是多少才能让别人帮你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G:
不是零线问题。A,B相电压大概在280-330之间波,,C相电压在140-170之间波动.因为一般变压器是三角形/星形接法,空载正常,带负载就不正常了,要检查一下高压侧.

网友H:
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了。c相的电压不正常。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们的回答,问题已找到.是变压器零线接触不好,这样就导致空载正常,一带负荷就出现上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