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方法可以实现可视参数输入,模拟量输入计算

楼主(2008-10-15):
有哪些产品可以实现,参数可以实时调整,模拟量输入(1-2点),浮点运算。

输入输出点数不要多,(6入,4出即可)

网友A:
太多了,PLC都可以呀

网友B:
台达的比较省 但是它的模拟量输入有的时候不准确 好像1k左右吧

?

网友C:
参考海为PLC的HW-S20ZA220R主机(8*DI 6*DO 4*AI 2*AO),模拟量无须编程直接使用AI0-3访问,支持使用工程,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