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总结

楼主(2008-10-15):
这里,对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进行些总结。不过,该贴仅对官方制造的产品进行说明,不对仿制品或自制品进行讨论。

希望大家都来聊几句@_@

楼主:
S7-200系列PLC编程电缆有以下几种:

1、6ES7 901-3BF20-0XA0:这是早期的电缆,现在估计没有生产了。下面是早期某本《SIMATIC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产品目录》第15页对这种电缆的描述:

楼主:
2、6ES7 901-3BF21-0XA0:这也是早期的电缆,不过没有6ES7 901-3BF20-0XA0早,现在估计还在生产。不过经咨询西门子官方技术支持表示,该电缆是老型号早期的电缆。下面是2004年5月、手册编号E20001-K0280-C400-V12-5D00的《SIMATIC S7-200可编程序控制器产品目录》第17页对这种电缆的描述:

楼主:
3、6ES7 901-3CB30-0XA0:RS232/PPI多主站电缆。经咨询西门子官方技术支持表示,该电缆是6ES7 901-3BF21-0XA0电缆的更新换代产品。

4、6ES7 901-3DB30-0XA0:USB/PPI多主站电缆。

2004年6月、手册编号6ES7298-8FA24-8FH0的《SIMATIC 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452~454页,对这2种电缆有详细的描述:

楼主:
《S7-200CN可编程序控制器产品样本(2008年4月)》第84页:

(该图片太大,没有进行处理,我已删除,请看楼下的图片)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图片太大了,没有处理,现在重新传一下:

楼主:
下面是S7-200 USB_PPI多主站电缆6ES7-901-3DB30-0XA0的照片:

楼主:
内容不能少于10个字,我填满10个字:

楼主:
S7-200 USB_PPI多主站电缆6ES7-901-3DB30-0XA0使用方法:
该电缆本身没有拨码开关,不需要进行设置;只需在STEP 7 MicroWIN软件中将通信口设置为USB即可,设置方法如下:点击“通信”——“设置PG/PC接口”,确认光标位于“PC/PPI cable(PPI)”,点击“属性”——“本地连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USB”,点击“确定”——“确定”即可。
另外,养成良好的操作习惯,不要带电拔插9针通信口(可以带电拔插USB口两边2根长针是电源线,中间2根短针是数据线;USB插入时先接通电源再接通数据线,USB拔出时先断开数据线再断开电源,对设备没有危害)。

楼主:
经笔者测试,S7-200 USB_PPI多主站电缆6ES7-901-3DB30-0XA0在9.6K、19.2K、187.5K bps波特率下均能正常通信。

如果不去修改程序的系统块和PG/PC接口数据,那么系统默认的是以9.6K bps波特率进行通信。

既然系统已经默认了以9.6K bps波特率进行通信,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以这个波特率进行通信——去修改的话,也得花半分钟到1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也觉得麻烦@_@

楼主:
不过,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在19.2K、187.5K bps波特率下通信,这就需要更改参数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还一定认为非常简单,嘿嘿,不过说不定你也会阴沟里翻船哟@_@

下面,我就具体的说明一下在19.2K、187.5K bps波特率下通信的方法。如果你觉得有用,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没用,请关闭该网页@_@

楼主:
下面是S7-200所支持的波特率:

楼主:
??????? S7-200通信的波特率决定因素:首先是设置PLC的通信波特率(通过设置好系统块再下载),然后是设置PG/PC接口数据,只有这两者数值相等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通信。下面是设置步骤:

1、查看PLC当前的波特率。要进行这一步的操作的目的是:查出PLC当前的波特率,否则可能无法下载系统块(数据块、程序块)!

?

按图示双击刷新:
这样就查到了PLC当前的波特率。

楼主:
注意:上面应当勾选“随项目保存设置”和“搜索所有波特率”。

楼主:
2、设置PLC的波特率。设置完毕以后,要下载系统块,PLC的波特率才会改变。

在“通信端口”的“波特率”选项下设置端口0和端口1的波特率(可以不一样的设置,也可以设置为相同,这决定于你使用的PLC端口——你用哪个端口就设置哪个,用两个就设置两个):

设置完毕后点击“确认”。

楼主:
3、设置PG/PC的波特率,使其和第1步查看到的波特率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下载系统块和程序,下载完毕后让PLC按新的波特率通信。

注意:这一步设置的波特率是和第1步查看到的波特率相同而不是和第2步设置的波特率相同。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中的“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或者点击软件中的:

楼主:
在上面把波特率设置为第1步查看到的波特率。

然后把端口设置为“USB”:

楼主:
下面是PG/PC接口设置的帮助信息:

楼主:
4、下载系统块(数据块、程序)。只有下载后,PLC才会按第2部设置的波特率进行通信。

点击“文件”——“下载”或菜单栏的快捷下载图标:

选中“系统块”,点击“下载”即可。

楼主:
5、和步骤3操作方法相同,设置PG/PC的波特率,使其和第2步设置的波特率相同。因为目前PLC已经按第2步设置的波特率通信了,只有这样设置,两者的波特率才相同,才能再次下载系统块和程序。

楼主:
6、保存程序或者重新下载程序均可。现在,不用再次下载程序也可直接通信,因为PG/PC接口设置的是PPI电缆的通信数据,和PLC本体没有关系,只要两者的波特率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建议购买6ES7 901-3DB30-0XA0:USB/PPI多主站电缆,因为每台电脑都有USB接口,该电缆比较通用,特别适合没有RS232口的笔记本电脑。这个电缆2008年的实价(含17%增值税价)为725元人民币。

楼主:
说明更正一下:刚才又做了测试,实际上,PG/PC的波特率在低于PLC当前波特率状态下也可以进行通信——PLC的波特率是187.5K,而PG/PC的波特率是19.2K,也可以下载程序/系统块/数据块的。

网友A:
老菜鸟.论坛因为有了你们而精彩,因技术问题我只是路过.

网友B:
基本介绍全了。个人认为学习的话,笔记本电脑用CF-串口卡+30元的仿制电缆比较实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菜鸟.论坛因为有了你们而精彩,因技术问题我只是路过.

楼主:
西门子S7-200系列PLC通信口引脚排列:

楼主:
S7-200系列PLC的RS232/PPI多主站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老菜鸟.论坛因为有了你们而精彩,因技术问题我只是路过
只支持原装

网友E(2008-11-27):
楼主的文章都值得收藏!!!

呵呵!

网友F:
PLC+HMI一体机!Unitronics优你强OPLC ------ PLC + HMI

PLC & 彩色触摸屏HMI:
Vision350™系列

V350-35-R2 ,V350-35-R34 ,V350-35-RA22 ,V350-35-T2 ,V350-35-T38, V350-35-TA24

V350-35-R34硬件配置:
22数字量输入,包括3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2模拟量输入,
12继电器输出,
I/O扩展:可达512点,
1内置RS232/RS485口,
通讯:可选RS232/RS485,以太网口TCP/IP,支持GSM/SMS/GPRS,MODBUS,CANbus总线口
PID功能:支持24个独立PID回路,
显示屏:3.5’’ 246色TFT触摸屏,
操作按键:5个用户标签键,
内存大小: 应用程序区:1Mb, 图形区:3Mb,文字区:512Kb,
SD卡:用于记录,备份等,
数据表:120K动态数据区(配方参数,数据记录等),192K固定数据区(只读数据,成分名称等)

Vision570™系列

V570-18-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通讯:2个可选RS232/RS485,以太网口TCP/IP,支持GSM/SMS/GPRS,MODBUS,CANbus总线口
PID功能:支持24个独立PID回路,
显示屏:5.7’’ 246色TFT触摸屏
内存大小: 应用程序区:2Mb, 图形区:6Mb,文字区:1Mb,
SD卡:用于记录,备份等
数据表:120K动态数据区(配方参数,数据记录等),192K固定数据区(只读数据,成分名称等)

Snap-in I/O模块:
V200-18-E1B:16pnp/npn,包括2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3模拟量输入,4pnp/npn输出,10继电器输出,2高速输出/PWM
V200-18-E2B:16pnp/npn,包括2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2模拟量输入,4pnp/npn输出,10继电器输出,2高速输出/PWM,2模拟量输出
V200-18-E3XB:18pnp/npn,包括2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4模拟量/热电偶/PT100输入,2pnp/npn输出,15继电器输出,2高速输出/PWM,4模拟量输出
V200-18-E4XB:18pnp/npn,包括2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4模拟量/热电偶/PT100输入,2pnp/npn输出,15pnp输出,2高速输出/PWM,4模拟量输出
V200-18-E5B:18pnp/npn,包括2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3模拟量输入,2pnp/npn输出,15pnp输出,2高速输出/PWM,

PLC & 单色触摸屏HMI:
Vision280™系列

V280-18-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Vision290™系列

V290-19-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Vision530™系列

V570-18-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PLC & 图形HMI:
Vision120™系列

V120-22-R1, V120-22-R2C, V120-22-R6C, V120-22-R34, V120-22-T2C, V120-22-T1, V120-22-T38, V120-22-UN2, V120-22-UA2, V120-22-RA22

V120-22-R34硬件配置:
22pnp/npn数字量输入,包含2模拟量、3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
12继电器输出,
通讯:2内置RS232/RS485,支持GSM/SMS/GPRS,MODBUS主/从,
PID功能:支持12个独立PID回路,
显示屏:2.2’’ STN,LCD显示,
操作按键数:16操作键,
内存大小: 应用程序区:448Kb

Vision130™系列

V130-33-R2, V130-33-R34, V130-33-RA22, V130-33-T2, V130-33-T38, V130-33-TA24

V130-33-RA22硬件配置:
12pnp/npn数字量输入,包含2模拟量,2PT100/TC、1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
8继电器输出,
2模拟量输出,
内置RS232/RS485,
可选配:以太网口,增配的RS232/RS485口,CAN总线口。
PID功能:支持24个独立PID回路,
显示屏:2.4’’ STN,LCD显示
操作按键数:20,包括10个用户标签键
内存大小: 应用程序区:512Kb, 图形区:128Kb,文字区:128Kb

Vision230™系列

V230-13-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Vision260™系列

V260-16-B20B(可选配Snap-in I/O模块)

PLC & 文本HMI:
Jazz™系列

JZ10-11-R10, JZ10-11-T10, JZ10-11-R16, JZ10-11-T17, JZ10-11-R31, JZ10-11-T40, JZ10-11-PT15

M90/M91系列

M90-T, M90-TA2-CAN, M90-19-B1A
M91-2-R1, M91-2-R34, M91-2-R2C, M91-2-R6C, M91-2-T2C, M91-2-T1, M91-2-T38, M91-2-UA2 ,M91-2-UN2 ,M91-2-RA22

M91-2-UA22硬件配置:
12pnp/npn数字量输入,包含2模拟量,2个热电偶/PT100输入,1高速计数/编码器输入,
10pnp输出,
2模拟量输出,
通讯:内置RS232/RS485,支持GSM/SMS,MODBUS主/从,
PID功能:支持4个独立PID回路,
显示屏:2行16字符,STN LCD显示
操作按键数:16操作键,
内存大小: 应用程序区36Kb

香港匯科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巧明街117號港貿中心1505室

電話: (852) 23427276

傳真: (852) 23427229

Email: ace@automate.corp.com.hk

廣州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天河北路445號1座16G室

電話: (020) 38845119

傳真: (020) 38823577

Email: guangzhou@automate-ace.com

上海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北路3064號綠洲廣場B座1609室

電話:(021) 61112468 61112469

傳真:(021) 61112467

Email: shanghai@automate-ace.com

廈門技術支援中心

電話:(0592) 5966531

Email:Xiamen@automate-ace.com

濟南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電話:(0531) 82525326

Email:Jinan@automate-ace.com

<中國香港><廣東廣州><中國上海><福建廈門><山東濟南>

香港匯科自動化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巧明街117號港貿中心1505室

電話: (852) 23427276

傳真: (852) 23427229

Email: ace@automate.corp.com.hk

廣州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天河北路445號1座16G室

電話: (020) 38845119

傳真: (020) 38823577

Email: guangzhou@automate-ace.com

上海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市中山北路3064號綠洲廣場B座1609室

電話:(021) 61112468 61112469

傳真:(021) 61112467

Email: shanghai@automate-ace.com

廈門技術支援中心

電話:(0592) 5966531

Email:Xiamen@automate-ace.com

濟南匯賢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

電話:(0531) 82525326

Email:Jinan@automate-ace.com

<中國香港><廣東廣州><中國上海><福建廈門><山東濟南>

网友G:
通过看这篇文章 让我对S7200通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谢谢

网友H:
今天为大家提供的PLC技术交流平台,欢迎新老同志加入!群41850039

群内只做PLC技术类交流,乱发言者将被驱逐,请留意!

祝大家都有提高!

网友I:
精彩。

楼主继续来个S7-300的总结?

网友J:
老菜鸟,收我为徒吧,拜你为师了。

网友K:
老菜鸟,真乃是神人也!

网友L:
楼上的太厉害了 ,都图文并茂啊,学习了

网友M:
写的真详细,不错,受益非浅

网友N:
老菜鸟,辛苦了.身体重要哦

网友O:
顶一个,顶够10个字

网友P:
老菜鸟,你太牛了.

网友Q:
上面有张图片 明显是盗 版的PPI编程电缆 实际上 随便一个232-485就可以做PPI编程电缆

网友R:
写的真详细,不错,受益非浅,谢谢楼主!

网友S:
同仁们,如果要买西门子原装电缆,请不要买订货为6ES7 901-3BF20-0XA0或6ES7 901-3BF21-0XA0的电缆,该电缆既不支持多主站,也不支持178.5K速率,使用麻烦,价格还死贵.如果你不计较性能,就买个1-2百元的杂牌电缆,市场上1-2百元的性能接近6ES7 901-3BF20-0XA0或6ES7 901-3BF21-0XA0的电缆.

如果有追求高性能,特别是在网络上使用,那就买6ES7 901-3CB30-0XA0或6ES7 901-3DB30-0XA0的电缆

网友T:
很好,楼主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U:
usb-ppi有点像国产USB-MPI有电缆

网友V:
内容不能少于10个字,我填满10个字

300也讲讲。

网友W:
楼主的文章都值得收藏!!!

网友X:
精彩   LZ什么时候收徒弟 告诉我一声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关于通过看这篇文章 让我对S7200通讯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谢谢

我是江西一家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的,现在工程结束有部份S7-200 模块剩余,现需处理,2008年7月份新货有西门子质保,价格从优,数量较多.有需者,请联系,邱生13555795192.

网友Z: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20块钱一根  呵呵

网友AA(2008-12-27):
偶像呀!真要跟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AB(2009-02-19):
文章都值得收藏!!!

网友AC:
学习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AD:
真是强啊,我一般只有CP5512

网友AE(2009-11-29):
人才呀!!!!!!这样的人应该放到工控的主页上!!!向你敬礼

网友AF:
半年都没有见到老菜鸟了,不知现在可好?

网友AG:
1, 非常没钱,敢于冒风险,就用RS232加几个分压电阻,凑合转为RS485信号的电路,作为编程电缆

2,比较没钱,风险小些,用市场上的几十元的RS232转485

3,没太多钱,基本无风险,用市场上带光隔的RS232转485,或类似USB转485等等,

4,有点钱,买西门子的原装编程电缆,和第3区别不大

5,有钱人,用CP5512.通吃西门子的200,300,400.编程口,DP口.所有波特率统统没有问题.

网友AH:
顶够十个字有点辛苦啊

网友AI(2010-03-16):
我手里就有三种:

       1。USB   PPI     : 要装USB戏动,麻烦;

       2。 232 PPI:  :  一根长线;        方便;

       3。  232  PPI:     中间有大适配器的原配的; 高速隔离;

楼主(2010-04-25):
TO 44楼:

    我上面的都是原装电缆,你说的是那个纸盒上面的电缆?那也是原装的,好像价格是800元。

网友AJ(2011-02-17):
淘宝20元的就可以用.如果用USB的,买个几十元的力特USB-RS232就可以.

 了解线序的目的是为了和第三方HMI以及无线DTU通讯用.

网友AK:
支持正版的,这样不容易弄坏PLC

网友AL(2011-05-13):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AM:
强烈支持DIY!

向楼主致敬!

网友AN(2012-02-08):
USB-PPI是USB转COM在转485吧!

网友AO:
简单点就是只要把8位拨码开关中的2设为1,其他全部为0就可以了。

网友AP:
留下记号,方便查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