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几个S7-200的小问题?

楼主(2008-10-15):
求证几个S7-200的小问题?
1。如果I1.5是子程序的决定条件,I1.5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就不能在子程序里用了?不起作用
2.若想实现A+B=A,这个A只能是ADD的IN2,IN1的话加出来的就不对了?
3.比较一个数与10是否相等,相等了就让Q0.0动作一下,但又不能是个简单的脉冲信号,动作的过程要让输出的灯让人看清楚再灭,如何编程序。

网友A:
1,这是个时序问题,程序先扫描I1.5的状态,结果是为1的时候扫描子程序,所以子程序取不到上升沿,当为0的时候,不扫描子程序,所以子程序取不到下降沿.

2.这和堆栈有关系

3.设一个延时定时器

网友B:
引用1楼!1楼说的没错,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了

能把第二个问题解释清楚吗?虽然知道如何使用,有时还想知道的更多一点。

网友C:
这是指令规定结果放在哪个寄存器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