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组态下载

楼主(2008-10-15):
求助,我在学习S7-CPU314C-2PTP过程中。硬件组态无法下载,下载时出现提示后打开帮助文件,帮助文件的提示如下:

1、站组态没有要求使用所述SDB的模块;

2、存在该模块,但该模块可能具有错误的固件版本。

我使用硬件诊断,显示我所使用的CPU的固件版本是V1.0.3,我在硬件组态时的固件版本是V1.0。

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有没有高手将QQ号告诉我,到时候我在网上请教。

楼主:
无法下载啊。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天了。

网友A:
在西门子网络上下载此版本的固件驱动,然后运行step7-ncm s7-fw固件装载程序。

网友B:
现使用的程序,硬件组态时,时使用的不同版本的STEP7编辑成的

网友B:
要重新组态,CPU版本必须更换,可用直接上装站

网友B:
下载整个站,包括硬件组态和程序,当用不同版本的STEP7编辑的程序下装后,程序可在线,但硬件组态不能在线

网友B:
因为SDB要重新编辑

网友B:
硬件组态是最基本的一步,必须和实际所有的硬件一致

网友C:
你的系统有问题了,也可能是杀毒软件造成的。

网友D:
更新下硬件,你组态的硬件与实际硬件版本不相符。最新的硬件库如果找不到可以与我联系。HYL5666@VIP.QQ.COM

网友E:
请问楼主在组态时有没有配GSD文件啊,是不是GSD文件配备的参数和你实际的不符啊.

网友F:
更新下硬件,组态的硬件与实际硬件版本不相符,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打开S7,我记得在有个选项里可以升级固件版本的

网友G:
CPU版本不对吧,要不你升级一下你的S7软件

网友H:
首先确定你的订货号是不是一致

另:原则上硬件库里的版本号只显示2位 如V1.0

而在线可以看到的硬件版本有三位 如你说的V1.0.3

而V1.0 包括了V1.0.0 V1.0.1 V1.0.2 V1.0.3等等版本。所以原则上硬件库不需要更新。

但是我也碰到过类似你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有解决方案告诉我。0210-ZHANG@163.COM

另外:固件更新一般你做不了的 需要编程器 和 EPROM卡 。而且必须硬件支持固件更新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原因是:

第一,PG/PC接口设置,我使用接口是PC ADAPTER(MPI),将站参数设置为0;

第二,我的存储卡存在问题,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