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目前高速超高速机床的导轨问题

楼主(2008-10-15):
请教各位,目前高速超高速机床的导轨采用何种润滑方式?静压?还是混合摩擦或边界摩擦?

多用滑动导轨还是滚动导轨?谢谢!

网友A:
静压或者气浮导轨。前者采用静压自润滑

网友B:
高速指得是什么啊,主轴么?用在什么行当啊?是不是对高速机床作一个概述啊.?

网友C:
气浮导轨,气浮导轨,气浮导轨

网友D(2008-11-23):
气浮哦,通过小孔气压将工作台浮在导轨上运动

网友E:
不知道高速要高到什么程度?至少三四十米的速度用线轨就可以了。

网友F:
高速指得是什么啊,主轴么?不知道高速要高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