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B报警代码42是什么意思,说明书查不到?

楼主(2008-10-15):
如题,此报警是否说是伺服放大器自身的问题,望各位大虾尽快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AL.42真没有查到
也请见教

楼主:
更换光栅读取头(此伺服放大器接线性马达)后问题解决,不过不明白原因.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在MR-J2S-□B-PY096的资料上见过这个代码,类似速度偏差含义!

网友C(2009-04-17):
我也没找到,想知道!

网友D(2009-07-24):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B-PY096故障代码是06,请问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代码的书可查

网友E:
好奇怪的 错误代码  lz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F:
这个报警我可以帮你修好13556213286

网友G(2010-10-09):
我们这边也报这个警,劳指点。

网友H:
电机抖动或干扰,编码器光栅松动。是编码器回馈信号出现了不规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