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电阻是多大

楼主(2008-10-15):
?

ABB直流调速电源板

型号为 SDCS-POW-1C

上面画圈的三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帮住一下

先谢了

网友A: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你所说的型号的板子,只找到SDCS-POW-4的板子,对照你的图看了半天也对不上。没办法帮不上你。

楼主:
谢谢了

天高云淡^_^

网友A:
不客气,尽量修吧。我再找找看。

网友B:
从左至右? 471??? 103??? 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