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08-10-15):
我要用外部端子控制,让变频器反转,用DIN1口,设置参数为P0700=2和P0701=2,但是给定信号以后变频器风扇转,没有输出,频率也给不上去,这种设法是不是不对呀。谢谢!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介绍一下呀

楼主:
没有解决!!!!!!!!!!!

网友B:
请参阅我的相关贴子:

西门子MM420变频器参数设置参考: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519450600001

网友B:
你的外部接线/频率给定和参数设置存在问题,可以把P1000设为1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