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个公司的plc?

楼主(2008-10-15):
有哪位好友知道EASY-M0808-A0404NB 是哪个公司的plc?

不胜感激!

楼主:
感谢上面兄弟了!以后再请教。

网友A(2009-07-07):
www.irex.com.tw

多功能增强型FX2N PLC可编程控制器
将PLC语言(梯形图语言)嵌入到PLC单片机中,使PLC单片机的产品开发从使用汇编语言变为使用PLC梯形图语言同时,获取了PLC梯形图编程平台所提供的各种强大的应用功能。我们称用于PLC单片机产品开发,自身具有强大功能的梯形图语言编程软件为嵌入式PLC。嵌入式PLC能广泛应用于各种单片机产品。利用嵌入式PLC软件开发出的应用产品,我们称之为嵌入式PLC产品。嵌入式PLC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 用PLC梯形图语言编写应用程序。支持SWOPC-WIN以及GX-DEVELOPER
 能与多家人机界面连接,如台达、EView等。
 与其它厂家PLC并联运行。
本嵌入式增强型PLC针对各型设备开发,PLC功能强大,本PLC具有10路开关量输入、10路关量输出,且本PLC具有8路模拟量输入,且本PLC两路模拟量输出,且本PLC两路高速计数,且本PLC两路高速输出;RS232,RS485口各一,故称为嵌入式增强型PLC。可以组成485网络。网络中每台PLC均支持人机界面。
①、本PLC上端子排:N、L、COM、X0、X1、X2、X3、X4、X5、X6、X7、X10、X11、AD0、AD1、AD2、AD3、AD4、GND、+5V、DA0、DA1;
本PLC上端子排主要是输入端口,N、L为220V输入;当X输入端口接到COM时指示灯亮,表示相应位输入为1,这两种端口最大输入电压为30V;X0、X1可以作为高速计数端口。DAC0、DAC1为0~10V输出,12位,其精度为0.000488V。
ADC0~ADC4 对应数据寄存器:D8032~D8036, 模拟输入为13位,MAX=8191,可以直接接各类热电阻。0~5V编程口边两个电位计,对应 D8030 D8031。
②、下端子排:24V 、COM、A、B 、Y00、Y01、Y02、Y03、Y04、Y05、COM0、Y06、Y07、Y10、Y11、COM1、AD5+、AD5-、AD6+、AD6-、AD7+、AD7-;Y00、Y01公用COM(24V基准),Y02、Y03、Y04、Y05共COM0,Y06、Y07、Y10、Y11共COM1。AD+、AD-为差分,可以接热电偶、压力传感器, 模拟输入为13位,在 D8037~D8039。
下端子排为功能端口及输出端口。
A、 B为485通信口。
COM是晶体管输出的公用口,也是24V电源的地。
24V COM可以外加,也可以在电流小于200Ma时对外供电。
③、串口:为编程口以及人机界面接口。
④、拨动开关:用于运行、编程转换。
二、PLC指令集简介

2.1 PLC基本逻辑指令一览表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可用软元件 程序步
LD取 常开触点逻辑运算开始 X,Y,M,S,T,C 1
LDI取反 常闭触点逻辑运算开始 X,Y,M,S,T,C 1
LDP取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运算开始 X,Y,M,S,T,C 2
LDF取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运算开始 X,Y,M,S,T,C 2
AND与 常开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1
ANI与非 常闭触点串联连接 X,Y,M,S,T,C 1
ANDP与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串联连接 X,Y,M,S,T,C 2
ANDF与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串联连接 X,Y,M,S,T,C 2
OR或 常开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1
ORI或非 常闭触点并联连接 X,Y,M,S,T,C 1
ORP或脉冲上升沿 上升沿检出并联连接 X,Y,M,S,T,C 2
ORF或脉冲下降沿 下降沿检出并联连接 X,Y,M,S,T,C 2
ANB块与 并联回路块的串联连接 1
ORB块或 串联回路块的并联连接 1
OUT输出 线圈驱动 Y,M,S,T,C 注1
SET置位 动作保持 Y,M,S 注2
RST复位 清除动作保持,寄存器清零 Y,M,S,T,C,D,V,Z
MC主控 公共串联点的连接线圈指令 Y,M(特殊M除外) 3
MCR主控复位 公共串联点的消除指令 2
MPS压栈 运算存储 1
MRD读栈 存储读出 1
MPP出栈 存储读出与复位 1
INV取反 运算结果的反转 1
NOP空操作 无动作 1
END结束 输入输出及返回到开始 1
 软元件为Y和一般M的程序步为1,S和特殊辅助继电器M的程序步为2,定时器T的程序步为3,计数器C的程序步为3-5。
 软元件为Y和一般M的程序步为1,S和特殊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计数器C的程序步为2,数据寄存器D以及变址寄存器V和Z的程序步为3。
节点”。
2.2 PLC步进顺控指令说明

助记符、名称 功能 可用软元件 程序步
STL 步序动作开始 S 1
RET 步序动作结束 无 1

2.3 PLC功能指令一览表
带有[D]符号表示支持32位操作。
分类 指令助记符 功能 页码

程序流程
CJ 条件跳转
CALL 子程序调用
SRET 子程序返回
FEND 主程序结束
FOR 循环范围开始
NEXT 循环范围结束

传送与比较
[D]CMP 比较
ZCP 区域比较
[D]MOV 传送
CML 反向传送
TRD 时间传送(D8013~19时钟读出)
TWR 时间传送(写时钟D8013~19)
四则逻辑运算
[D]ADD BIN加法
[D]SUB BIN减法
[D]MUL BIN乘法
[D]DIV BIN除法
[D]INC BIN加1
[D]DEC BIN减1
[D]WAND 逻辑字与
[D]WOR 逻辑字或
WXOR 逻辑字异或
[D]NEG 求补码

浮点数运算
[D]ECMP 2进制浮点数比较
EZCP 2进制浮点数区域比较
[D]EADD 2进制浮点数加法
[D]ESUB 2进制浮点数减法
[D]EMUL 2进制浮点数乘法
[D]EDIV 2进制浮点数除法
[D]INT 2进制浮点数转BIN整数
[D]ESQR 2进制浮点数开方
[D]FLT BIN整数转2进制浮点数
ZRST 批复位指令

接点比较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L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AND≧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OR≧ (S1)≧(S2)
2.4 PID专家功能指令

D0:要达到的目标值,为S1
D1:测定值,反馈回的值,为S2
D100:参数,为S3
S3+0:KP 参考值:2000
S3+1:KI 参考值:500
S3+2:KD 参考值:0
S3+3:PID运算方向:1,为正相PID运算,其他为反相PID运算。
S3+4~ S3+8:计算量;
S3+9 S3+10: :输出增量(32位);
S3+11:输出,限制为0~32767;若对应模拟输出,则为0~4095,大于4095,也输出4095;
公式:KP[e(t)-e(t-1) +e(t)/KI +KD*(e(t)+e(t-2)-2*e(t-1))]。
2.5 PLSY脉冲输出指令
[D]PLSY:高速输出脉冲指令。

1.S1:频率设定;可变。值映射在系统数据区D8059(Y0)、D8065(Y1)范围0~100000,对应0~100000HZ
16位 最高速度32768HZ;32位[D] 最高速度100000HZ;
2.S2:脉冲数量设定.。值映射在系统数据区D8061(Y0)、D8067(Y1),16位 最高脉冲设定32768个;
32位[D] 最高脉冲设定2147483647个;
3.D:输出脉冲指定脚位。Y0 Y1。
4.本PLC高速脉冲Y0 Y1 输出,可以有2A的负载能力。
5.设计有加速曲线,即:启动由1HZ不断加速,快速达到设定值。消除启动抖动。加速曲线(0HZ,0MS)到(100000HZ,150MS),为直线。比如,设定60KHZ,到达设定值需要90MS。
在脉冲实际值接近S2时,进入减速曲线一直到停,到达设定值,停止脉冲。消除停车抖动。减速曲线(100000HZ,150MS)到(0HZ,0MS),为直线。比如,由60KHZ,到停止需要90MS。
6.X0接通脉冲输出;X0断开脉冲输出停止,X0重新接通脉冲输出,计数重新开始,原计数清零。
7.到达设定值,M8061(Y0) M8067(Y1) 置位。
8.本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
二、PLC资源集简介

①、输入X:
扩展数量:48点。
标号范围:X000-----X061;标号为8进制。
②、输出继电器Y:
扩展数量:40点。
标号范围:Y000-----Y047为8进制。
③、辅助继电器M:
数量:680点
标号范围:M0---M599;标号为十进制。M280~M599停电保持。M8000~M8079为系统参数。
④、状态继电器S:
数量:256点
标号范围:S0---S255;标号为十进制。S127~S255停电保持。
⑤、时间继电器T:
数量:152点
标号范围:T0---T95;标号为十进制。
T0---T5,10 ms 型,计6点;
T6---T151,100 ms 型,计145点;
累加型:T6---T10,100 ms 型,计5点;
⑥、计数器C:
数量:96点
标号范围:C0---C95;标号为十进制。
⑦、数据寄存器D:
数量:636点
标号范围:D0---D559;标号为十进制。D300~D559停电保持259点。D8000~8075系统参数。
⑧、变址寄存器V:16
⑨、变址寄存器Z:16
⑩、程序位置指针P:数量:50个,标号范围:P0---P49;标号为十进制。
⑾、十进制常数标记K、H:
标号K后的常数为十进制常数。
标号H后的常数为十六进制常数。如H10=K16。
⑿、特殊软元件:
M8000:程序运行时ON;
M8002:程序开运行时第一个扫描周期时ON;
M8020:零标志;
M8021: 借位标志;
M8022:进位标志;
三、PLC编程及应用简介
①、PLC编程软件:梯形图编程软件FXGP_WIN-C以及GX-DEVELOPER
本PLC支持梯形图编程、下载、监控,可对嵌入式PLC产品设置加密口令。
②、PLC编程设备: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可以是:
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2000,Windows XP。
四、本PLC系统资源说明:
1. D8071表示程序运行错误步序,D8071=0 表示正常。
2. D8030~D8039 :8路ADC输入;ADC0~7对应D8032 D8039,给定电位计D8030 D8031。
3. D8073~D8074 :2路DAC输出,最大值4095。0~4095对应输出电压0~10V。
4. D8020~8027为16位数码管对应8个寄存器,每个寄存器控制两个数码管; M8050~M8057控制对应的数码管亮或灭。
5. M8058=1 启动高速计数1;X0和X3对应A+B相;M8058=0,关闭高速计数1。最高速度17KHZ。
M8059=1 启动高速计数2; X1和X04对应A+B相,;M8059=0,关闭高速计数2。最高速度17KHZ。
D8042 8043 高速计数H0数据寄存器,D8044为其脉冲计数频率;D8045 8046高速计数H1数据寄存器。D8047为其脉冲计数频率。
8. D8048 =255 为485网络主控制器;D8048=1~63为485网络从控制器。当M8048=1时,启动485网络功能,反之,当M8048=0时,关闭485网络功能。
9. D8049 为485网络读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8050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8051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10个字节。
10. D8052 为485网络写从站报文起始地址;D8053为报文个数,最多63个;D8054每个报文长度(字节),最长8个字节。
11.D8055 8056 8057 8058为63个从站联机状态。比如:D8055=K10,表示一号、三号从站在线,1~15从站的其他从站不在线。
12.加强密码功能:当密码不等于12345678时,可以在密码正确情况下读/写;当密码等于12345678时,任何人将无法读出程序。
13.时间寄存器:D8013~D8019,分别为:秒、分、时、日、月、星期、年。
14.所有AD端口可以直接输入0~5V电压。另外:PT100等热电阻接线方式:直接接在AD端口和+5V之间。 提供读出电阻的运算梯形图。输入电压值其值放在D8032~D8039中,一共八个寄存器。AD5(+ -)~AD7可以测量压力、热电偶,其差分放大倍数100倍,就是说:AD+ AD- 两端口电压差放大100倍。

网友B:
对的    学习了   谢谢    多出点吧  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