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行图软件编译通过后能不能不接PLC也可以模拟输入和输出

楼主(2008-10-15):
不知道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

网友A:
用仿真运行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海为PLC,编程软件内置仿真器,软件可以到海为网站www.haiwell.com 的“下载中心”下载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具体的要看PLC的型号,只有某些早期的产品及软件不支持。

网友C:
有的软件可以的,如西门子,有的就不可以拉

?

网友D:
keyence的最好。技术问题问我。QQ363359410

网友E:
既然楼主将帖子发在了松下板块中,那么松下是没有仿真软件的,因此楼主的想法不能实现。

?

以上~~

网友F:
如果是西门子就没问题,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G:
三菱的也可以,功能很好的.

网友H: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我用的是台达的,有仿真功能,就是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I:
用三菱的防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J(2008-11-27):
松下PLC的软件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K:
只要有仿真功能就可以实现你说的了。西门子、三菱、OMRON等的只要安装好仿真后就可以了。

网友L:
只要有仿真功能就可以实现你说的了。西门子、三菱、OMRON等的只要安装好仿真后就可以了。
还可以和人机组态画面仿真互相通讯.

网友M:
OMRON的仿真软件不太好用,版本也不高,很多机型仿真不了

网友N:
松下现在好像还没有仿真功能,只能强制

网友O(2009-03-16):
三菱的触摸屏仿真和PLC仿真可同时运行,只要画面和程序制作与对应无误,可在触摸屏仿真上对PLC进行输入输出、参数读写等操作。

网友O:
三菱的触摸屏仿真和PLC仿真可同时运行,只要画面和程序制作与对应无误,可在触摸屏仿真上对PLC仿真进行输入输出、参数读写等操作。

网友O:
如果需要软件可加QQ:916260600

网友P(2009-04-27):
Wago 大家用过没,这个是用Codesys软件来编写的plc程序,具有仿真功能

网友Q(2018-01-29):
`用三菱的防真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