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1769),OK灯红色闪烁

楼主(2008-10-15):
每次重新给系统上电,PLC的OK灯红色闪烁,钥匙来回转两圈回复常绿。
闪烁时在线监控处理器故障类型和代码,对照手册,里面说故障原因是:控制器在运行模式下掉电;恢复方法是:运行掉电操作。

什么意思?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A:
控制器在运行模式下掉电;恢复方法是:运行掉电操作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对:newchp 关于

控制器在运行模式下掉电;恢复方法是:运行掉电操作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你是说电池还是柜子的电源?如果用钥匙拨两圈可以恢复的话,我觉得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B:
可以在上电程序中将故障清除,例程可以参考Logix5000编程手册第15章-开发一个故障例程

楼主:
对:sunzhe2 关于

可以在上电程序中将故障清除,例程可以参考Logix5000编程手册第15章-开发一个故障例程

内容的回复:

我下的手册没有这一章,能否发一份给我?

dearra@163.com

另外:如果PLC在运行状态下掉电,会出现上述情况;如果掉电时PLC没有运行,则不会有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