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编的程序计数器有问题,附图,请大家看看哪里的毛病?

楼主(2008-10-15):
按照西门子PLC的思路编程,把程序下载到PLC运行后,输入信号还没给了,计数器自己就先通了,请问我是哪里出的毛病?

网友A:
设置值5的前面要加#才可以的。

网友B:
5前要加#号表示立即数,可以去这个QQ群72174612看看

网友C:
雪世界 ??1楼 回复时间:2008-10-15 17:49:57
设置值5的前面要加#才可以的。

网友C:
这个是OMRON的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OMRON的程序吧????????????????

是的

网友E:
加#即可以!是刚学的吗?多看看别的程序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F:
设置值5的前面要加#才可以的

网友G:
新手,多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G: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加#与不加区别什么呢

网友H:
5是表示一个地址,不是常数。

#5表示16进制的常数5

网友I:
#5 表示是BCD码常数5

网友J:
低端OMRON,5的地址内存为0000,能不动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5 表示是BCD码常数5

网友L:
:#5 表示是BCD码常数5

十进制数前加&

网友M:
加#加#
加#
加#
加#
加#
加#

网友N:
OK   #5   就可以了。

网友O:
对 这是OMRON的变态之处

网友B(2008-12-21):
立即数前要加#号你的程序代表的是五通道的数据

网友P(2009-03-01):
看俩还是要多翻翻手册@!@!@!@!

网友Q:
这就是欧姆龙的程序!绿阳大师说的对!#5表示BCD码常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