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电子控制部分的器件级维修

楼主(2008-10-15):
自动化设备电子控制部分的器件级维修
聪能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

前言:
企业要提高效益,一方面是开源,另一方面是节流。在市场不好的时候,节流的作用会更加显著。自动化设备的器件级维修,能从节流方面,为企业提高效益做贡献。当前市场普遍疲软,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滑,设协现在请大家来切磋这个维修问题,恐怕也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
多年来,许多人在不同岗位从事着有关自动化设备的器件级维修工作。一直专注于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的开发和推广。这种测试仪用于器件级维修的效果十分显著。拌随着产品的推广,接触了不少一线维修工程师,了解到很多维修一线的情况。

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在线测试仪,IC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线路板维修仪,电路板维修仪,线路板维修测试仪,集成电路维修测试仪,变频器维修测试仪,纺织电路板维修测试仪,工控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制造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聪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楼主:
一.自动化设备的器件级维修的意义
什么叫器件级维修?我们知道,各种自动化设备都包括有电子控制部分。这部分主要由多块电子电路板组成。板级维修指简单更换故障电路板,使设备恢复正常工作。器件级维修指找出并替换板上的故障元器件,恢复故障电路板的功能,使之可重新用在设备上。简单的说,就是修电路板。
修电路板对不同的企业意义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设备太老,已被设备制造商淘汰,买不到好板;
2.设备经多次转手,或因进口渠道等原因,得不到设备制造商的后续服务,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好板;
3.买好电路板等的时间太长,影响企业生产;
4.好板的价格太贵。相对于修板的主要花费仅是人工成本而言;
……
实际上以我的了解,这些情况企业都很清楚,只是由于那些电子电路板十分复杂,不太清楚电路板到底能不能修?或者说能修到什么程度?修电路板要具备什么条件?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

楼主:
二.器件级维修的主要困难及解决
修电路板的主要困难是,怎样找到板子上的故障元器件。认为电路板没法修的主要理由是,制造商通常都不提供电路板的详细图纸资料。还有一个原因是,故障电路板通常不允许进行联机检测,脱离设备的电路板上缺乏可测试信号。确实,在这种情况下,用以往习惯的检测工具和方法,电路板的可修性确实不高。
有问题就会有人尝试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各行业开始大量引进各种自动化设备,维修需求越来越高,一种叫做“电路维修测试仪”的电路板故障检测仪器来到了国内。这种测试仪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在没有图纸资料、无需联机测试的条件下,找出故障电路上损坏的元器件。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

HN1000DX/B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HN2000DX/B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

HN1600DX/B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HN2600DX/B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

TH4040-II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TH8080-II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楼主:
它主要采用了两种办法实现无图纸时的测试:
1.从好电路板上采集电路各节点的ASA特征数据,与同样、但有故障的电路板进行比较,从而把故障定位到电路节点上。由于ASA特征数据是以曲线的形式显示的,所以又叫做ASA曲线测试。很多人称之为VI曲线测试,这是因为曲线通常显示在电压-电流坐标上;
2.采用与被测试器件相应的隔离技术,直接测试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器件的功能好坏。这通常叫做对器件的在线功能测试。
这里不打算过多介绍这种测试仪。会场上有我们产品的展示,也欢迎登陆汇能测试仪网站(www.hatest.com),那里有不少相关材料。
这种测试仪器的使用方式和应用效果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较早了解、认识到这种仪器将为器件级维修带来根本性变化的人,有的开始写介绍文章、有的开始向企业推广进口品牌、有的则着手开发同类产品。
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推出了汇能测试仪第一代产品。近20年来,不断改进,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推出第五代产品,技术、功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产品推广,结识了很多工作在维修一线的维修工程师,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
1.就器件级维修中的故障检测而言,在各种各类测试仪器中,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是使用最方便、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所以应该是最主要的测试仪器;
2.以目前汇能测试仪的测试能力,在其它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修好大部分(70-80%以上)故障电路板是比较有把握的。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楼主:
三.开展器件级维修的基本条件
1.仪器工具
汇能电路在线维修测试仪、示波器、编程器、万用表。
2.拆焊工具
拆焊复杂封装器件所需的工具。如热风枪、拆焊台等。
上述两项的总投资约在10-30万元之间。差异取决于仪器、工具的档次。
3.工作环境
相对独立、安静的办公室。最好不要在生产现场。
4.人员的特点
学历不要太高:电子类大专,或有相当的电子专业基础的人;
喜欢动手:平常就喜欢捣鼓点什么;
有电子维修经验:比如修过两年电视机。
5.一定的激励机制
具备了这些条件,很快就能有明显效果。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楼主:
四.器件级维修的挑战及对策
同十几、二十几年前的电路板相比,现在的电路板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器件集成度不断提高,功能越来越强大,相应地,电路板上的器件数变得越来越少,电路组成形式逐步向少数几个大规模器件,和一些中小规模接口器件的形式演变;
2.专用器件、功能未知的器件增多。比如内部带有程序的单片机、以EPLD为代表的可编程器件(型号可查,功能未知)、专用器件(型号查不到)等等;
3.随着器件封装技术的发展,封装的形式越来越多,比如SMD、PLCC、QFP等等,器件的管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小。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

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

HN1000DX/B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HN2000DX/B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

HN1600DX/B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HN2600DX/B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

TH4040-II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TH8080-II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楼主:
这些变化是逐步演进的。我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些变化带来的故障检测上的问题:
1. 封装形式多、管脚数多、封装细小,缺乏相应的测试夹具;
2. 器件功能过于复杂,或功能未知,使得描述十分困难,或不可描述。也就是不可能添加到测试器件库里去。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没有测试夹,还是测试器件库里没有,结果都是对这些类型的器件无法进行在线功能测试。而ASA曲线测试总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它无需器件库的支持,没有测试夹仅影响测试效率而已。
还有,那些规模大、管脚多的器件,多数不会用作接口器件,所以故障率相对较低,通常也买不到,所以测试价值不大;而电路板上的那些规模小、管脚少的器件,通常都作为接口器件使用,故障率相对高,通常认为可占80%或以上,而且基本都是通用器件,能买到,可更换,所以测试价值高。
近年来,汇能测试仪的测试功能按照这样的认识,一直在不断改进、扩充。大的方面有以下几项:
1.强化ASA曲线测试
硬件上,从早期的最多80个ASA测试通道增加到最多160个;
软加上,增加了自动寻找高灵敏度曲线、非法曲线识别、故障导航信息、器件多端口ASA曲线等等一系列功能,使得ASA曲线测试更好用,测试能力更加强大;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楼主:
2.强化对中小规模器件的功能测试
这类器件的一般特点是功能简单,电特征复杂。
从硬件上,鉴于40脚以上器件基本无库,无法实施在线功能测试,将早期的最多80个数字通道减少到40个,同时大大丰富了数字通道的属性,使之能更好、更多的支持接口器件的测试;
从软件上,对数字器件,增强了对器件在线工作环境的识别能力,比如器件各管脚的正反向电阻、电平、是否处于竞争、荡空、或有干扰信号,同功能不同封装器件测试,将原来的门级器件功能描述升级到寄存器级;对模拟电路、器件的故障追踪测试;对数模混合器件的功能测试等等;
3.扩充器件性能测试
早期的电路维修测试仪,包括现在进口的同类仪器一般不设置此类功能。但在国内搞维修,由于种种原因,经常会用到拆机件、翻新件、水货。这些器件的典型特征是功能完好,性能不达标,上机不能正常工作。
从硬件上,目前的汇能6系列测试仪已经增加了性能测试模块;
从软件上,已经实现了数字逻辑器件的性能测试;正在开发对存储器的性能测试;今后将会持续开发对其它种类器件的性能测试等等。
结语
从技术角度而言,修好大部分故障电路板是可行的,所需投资也不大。我们的很多用户的实际业绩,也能证明这一点。值得各行业中拥有自动化设备的企业考虑。
但搞好器件级维修,不光是技术方面的事。与生产岗位明显不同,维修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对工作效果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人员的选用、管理,考核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也都值得交流。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本公司对出售的所有电路维修测试仪产品,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

--------------------------------------------
电路板维修检测设备供应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详情请登陆汇能测试仪器网 http://www.hatest.com
技术咨询 13761279311 021-65539700
邮箱:SHCN17@163.com

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

HN1000DX/B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HN2000DX/B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

HN1600DX/B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HN2600DX/B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

TH4040-II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

TH8080-II电路板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电路维修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检测仪|集成电路测试仪|汇能测试仪|电路板故障测试仪

网友A(2011-09-07):
15.数字逻辑器件测试阈值可调功能:
阈值电平是指判定器件输出是逻缉1或逻辑0的门槛电平值。除了给出常用的几种电平值供直接选取外,还可选自定义。阈值电平的选取要与被测器件的类型相一致;在逻辑器件测试时,有时会遇到用阈值电平紧测试不通过,而用阈值电平松就能通过的现象,一般是器件的部分参数发生了变化,如驱动能力下降,使用自定义可确定器件实测的阈值电平;

======================================================
电路板维修测试仪制造商——上海聪能仪器有限公司
http://www.hatest.com
手 机:13761279311
电 话:021-65539700
邮 箱:shcn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