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浮筒的的一道题,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2008-10-15):
浮筒液位计浮筒脱落后,指示有何变化?浮筒破裂后,指示有何变化?

网友A:
浮筒液位计浮筒脱落后,指示最小?浮筒破裂后,指示最小或者不变?

网友B:
当浮筒脱落后,指示最大,破裂后指示最小或不变

网友C:
浮筒脱落后指示最大,因为没有了浮筒的重力,扭力管回到自然状态。浮筒破裂导致进液,相当于浮筒重力增加,指示变小或指示最小。

网友D:
浮筒脱落后,数值显示超出20mA,显示电流最大值。如果浮筒密封泄露后,筒身浮力下降。数值显示为小于4mA 最小值。一般为3.2~3.5mA 左右

网友E(2008-12-09):
校验仪表时自己动手试一下,印象最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