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孔板应安装在调节阀前还是调节阀后?

楼主(2008-10-15):
流量孔板应安装在调节阀前还是调节阀后?理由是什么啊

网友A:
前面,防止调节阀对其产生扰流

网友B:
理论上是装在调节阀前,可避免阀开关气流冲击,而且一般在管道中上游气流相对较为平稳,有利仪表测量

网友C:
?对啊,一般安装在阀前。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只要满足孔板使用要求,装在后面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E:
装在前面的。工艺上用流量信号来控制调节阀的开度,使流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通常采用PID调节,阀前流动状态平稳,利于测量;由于阀的调节非常频繁,阀后的流体状态及开关阀的冲击,都不利于测量,所以一定要安装在阀前。

网友F:
对啊,一般安装在阀前。

网友G:
前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杭州远志电气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锥形流量计、智能流量积算仪和智能模块等,广泛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检测和计量。产品具有极高的品质和性价比,最大程度确保经销商和终端用户需求。欢迎登陆我公司网站了解详情。

网友H:
就应该装在调节阀前面的,保证介质充满管道,防止在阀后时流体状态变化

网友I:
主要是防止影响孔板的测量

网友J:
一般安装在阀前,bugo

网友J:
一般安装在阀前,不过有特殊的

网友K(2008-11-14):
请问:杭州那一家流量孔板质量最好。

网友L:
无论是阀门前、或者是后都行,但必须远离弯头、阀门、变径管等流速不稳定的部件,以免影响数值计量。

网友M:
为了避免空管,还是最好装阀前

网友N:
一般都是阀前安装,减少测量误差

网友O:
一般来说是在阀的前面

网友P:
引用 网友C:

?对啊,一般安装在阀前。

网友Q:
安装在那里主要看流量计能正确检测的安装条件,前后无所谓,主要保证管道流体尽量接近层流状态,传统的一般安装在前面,安装在后面要有足够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