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 中的STL语言编程怎么转换成梯形图

楼主(2008-10-15):
各位大哥:本人不了解STL语言,只会看懂梯形图的编程。现在公司新进设备采用SIEMENS的300的PLC,不过是用STL语言,看不懂。

网友A:
在《监视》里边转换一下

网友B:
首先要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STL均能对应梯形图,这一点与日系的常规编程有所不同,但是与使用IEC61131的编程的日系一致。

明白了这一点后您在视图中选择LAD方式就可以切换为梯形图的方式了。

但是就我以往看过的程序来说,99.9%的STL程序是无法转换为梯形图的。

祝您好运~~

?

网友C:
引用2楼,2sov

网友C:
引用2楼,2楼说的没错,不是所有的STL都能转换成LAD的

网友D:
自己看看把逻辑关系弄清楚就行了,我这两天也是刚看了看,STL也不是很难,

网友E:
要想转化必须先把程序分成单独的只含一个输出的network,其次在进行转化试试吧

?

网友F:
所有的STL都可以手工改为梯形图。

网友G:
S7-300用STL编写的程序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转换成梯形图,所有的梯形图可以转换成STL,计算还是用STL方便的,就在VIEW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STL都可以手工改为梯形图。

并不是,如果程序中使用了间接寻址,那么是100%无法转换为LAD的,因为LAD不支持间接寻址。

以上~~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
我见过几例是将两个网络段或更多网络段的STL语句写在一个网络段中,这样就无法转换LAD了,

网友F:
哦,没注意看标题,S7-200的间接寻址是支持梯形图的,S7-300/400的间接寻址不支持梯形图。

楼主:
谢谢各位,特别是老菜鸟,yuanle。

网友J:
同意2楼,9楼!!!!!!!!!!!!

网友K:
在VIEW中可以转换呀,你试试看

网友L:
VIEW中可以转换

只有一些自己写的语句不能转换

网友M:
几乎转不了啊 呵呵  不过你可以一个一个的看 然后找出对应的梯形图 试试

网友N:
我也只会用梯形图啊~~~~~~~~~~~~~~

网友O(2013-07-31):
99.9%的STL程序是无法转换为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