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默认设置的模拟给定及输出都是0~20MA如何

楼主(2008-10-15):
ABB ACS800变频器默认设置的模拟给定及输出都是0~20MA如何设为4~20ma,需要设置那个参数。谢谢

网友A:
设定15.03的参数。

网友B:
设定13.06? 15.03的参数。

网友C:
应该说自己去看说明书 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吧

?

网友D:
好好看看说明书吗,很简单的了

网友D:
在调试中什么问题请电:13609791870

网友E(2010-07-31):
怎么这种问题都要问?

网友F:
看说明书去吧,老哥。

网友G(2011-09-30):
很简单的,15.03里改就行了

网友H:
15.03 MINIMUM AO1 定义模拟输出信号AO1 的最小值。
0 mA 0 mA 1
4 mA 4 mA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