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10-15):
我现在用的是FM350的模块,编码器采用的是A,A-,B,B-,N,N-型的,为什么计数的时候一直是一个方向,FM350如何正反向计数的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计数增加是一个方向,计数减小是另一个方向

楼主:
那计数怎么增加,怎么减少的啊

网友B:
哎 生意好难做呀 最近有好多问私服电极. 温控表 .压力变送器 .低压电器的 苦于没有好渠道一直没做郁闷呀.........

网友C:
认同qq444的解释。另请问楼主,你程序中计数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对于你用的这种编码器,应该是A、B二相会有一个相位差的,即有一相会超前于另一相,而N相应该是一圈中的基点,即一旋转一圈后,才会发出一个脉冲。如果真是描述的这样,那我想你通过检测同一个时间段A、B二相的电平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进一步讨论,也可加QQ:534419821

网友D:
FM350,自己有块软件,要装到S7里,在硬件组态里,就可以对350进行组态设定,要设定编码器的类型,计数模式,这是重点,我这台电脑上没装就不贴图片了

还有一个是模块计数的启动信号sw或HW,只要这里设定正确,编码器是增量的,接线正确,应该就没问题了,我一直都这么用没问题。

网友E:
接线正确就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