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08-10-15):
情节老师,自己写得一个正反定位程序,反转过冲,且每次都一样,没几个循环就后限位了,不知是程序错误,还是控制器调整不当,控制器是三菱MR-J25-350,电机也是三菱的,PLC 是FX2N的。

网友A:
电机增益重新设置下呢?如果有规律的偏移,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信号线接屏蔽线了么?

网友B:
定位不准原因很多 你提到的條件有欠缺 很難判定 行程 速度 加減速 ?是否有負載還是空跑

"自己写得一个正反定位程序,反转过冲,且每次都一样" 那正轉"準"嗎?? 還是只看到原點的位置

没几个循环就后"限位"了 這個限位 應該是指累計誤差過大 而停機 那他發生的原因就很多 電機選型有問題 控制器反應不足

首先測量你電機的負載電流值 是否超過其負載

网友C:
程序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先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E:
现在我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是FX1N 的 PLC?? 控制三菱MR-E????

用DRVA 绝对位置定位?? 来回几次后也是走不准 有累加??

网友E:
有哪个高手 能指点小弟一下啊? 谢了啊 邮箱kyzyjeef_928@163.com

楼主:
我用的PLSY? 先快进,在慢进,前进脉冲传到后退,用步指令转换频率和脉冲数量,当中有比较指令,如果是程序原因大概处在什么地方,请教老师给之大概方向

楼主:
二楼的老师 我空载试验也如此,正转如果误差,是从哪来的呢,我真搞不懂,主要还是知识面小,嘿嘿

网友B:
先建議參考 我寫的系統機電整合經驗談

你用的PLC是否具有浮點運算功能 若沒有那累計誤差會在此產生

另外系統的響應是否夠快 來不及反應 誤差也會產生

作正反轉運動 若是高速運轉高精度要求 那伺服選用要求就很高 還好被限位住 否則保證燒掉

懂PLC很多 對伺服精通是少些

楼主:
我用的的是FX2N-48MR 自己改的Y0 Y1,用光偶做得,我再看看浮点运算的应用,谢谢

楼主:
问题以解决,谢谢各位,而特别感谢十楼的老师

网友B:
無須客氣

PLC我也不太熟悉 完全靠你自己

网友F: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楼主写出来让大家分享学习一下.

楼主:
过连天在和大家聊

?

网友G:
你用的是1PG还是Y 0、Y1,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我也做过类似的,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