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将1台编码器输出信号同时反馈到2台控制器中去?

楼主(2008-10-15):
我想将1台旋转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输入到PLC的 Input 端口进行计数运算,同时将信号反馈到直流驱动器中作速度反馈,而相互信号不干扰。

是否有这样的放大器之类的仪器。

请赐教!!

网友A:
可以,我这样做过.一路进数控,一路进直流调速器

网友B:
经常用的是单独反馈到一个上面,两个还没用过,不过感觉应该可以,还要把信号进行放大吗?听听高手的意见吧,学习一下!

网友C:
可以,这样子用过的,一路计数,一路反馈

网友D:
不用放大,注意屏蔽和隔离。

网友E:
???你将脉冲直接给驱动器,由驱动器变换后给到plc不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加DTI转换板吧

网友F:
可以,这样子用过的,一路主从,一路反馈

网友G:
你两台接收设备是否能确保同时开机同时关机?两台设备的电源是否同一组电源?如果不能,你的编码器的电源与信号部分能否确定在一台接收设备已经通电,而另一台设备刚要开机的瞬间不会损坏?如果采取放大或者隔离,需要计算确定是否影响到响应?(分辨率或者转速不能高)。

这样的需求经常有,而我们提供的是双独立输出编码器方案,一个编码器可以同时输出两组增量信号,或者一组增量信号一组绝对值信号(4--20mA),如有需要,可以与我们电话联系交流:上海精浦机电021-36320992

网友H:
1台旋转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输入到PLC的 Input 端口进行计数运算,同时将信号反馈到直流驱动器中作速度反馈,理论上完全可以,但要注意码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接收是什么信号,多数情况下,使用差分芯片进行电压变换!

网友I:
好像有种差分转换器可以用得上.把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分解,成为两路.

网友J:
好像有种差分转换器可以用得上.把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分解,成为两路.------分成2路各自使用也是一条思路,但有的伺服驱动器上就有接口直接将编码器的脉冲序列通过其自身的某个接口再转出去,给其他控制器使用。具体到某个品牌的直流驱动器是否有这样的接口我不清楚,至少松下、台达、OMRON、三菱的交流伺服是有的

网友K:
可以,如果接多路,建议放大一下做好隔离

网友L(2009-01-13):
我见过雷恩有这样的产品,但是我用的时候没有说明,没用上。可以考虑换双输出的编码器。

网友M:
当然可以,我就是将一路进脉冲分路器进变频,一路进高数记数模板。

网友N:
可以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O:
我的车间有两台类似的机器,用的编码器和控制器都是一样的,前段时间一台的编码器坏了,我将另一台的信号并过去直接到控制器,是可以用的,用了大约一个多月了,坏掉的那个编码器是沃申道夫的,很难买,所以这样用,但是效果可以啊。

当时想出这个主意还是很得意的,要不然机器停在那里几个月,会被经理剋死。。。。。只是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何看法,这样做有没有危险?

网友P(2009-08-04):
现在有脉冲分配板,自己在柜子里安装一个就行,直接并过去干扰太大了,控制不精确

网友Q(2012-02-12):
应该注意到干扰问题,但不知道同时接变频器与PLC影响有多大

网友R:
我正在这样用。编码器一路给PLC高速计数器,一路给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