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VFD-A7.5KW开关电源

楼主(2008-10-15):
台达VFD-A7.5KW开关电源电路板,其开关管驱动是,由3844组成的电路,从3844输出波形然后经过一个脉冲变压器,下面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问的是,脉冲变压器副线圈那边有两路接到开关管驱动脚的电路。我就是不知道这两路是用来做什么的 ,里面的DQ1,和二极管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器件啊?
我都用示波器查看过3844输出波形,当输出没接脉冲变压器是为标准的方波,但一接脉冲变压器波形就失真的厉害,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尖。为什么会这样啊!大虾们多指教。

网友A:
一路触发开关管,另一路尖脉冲吸收保护,DQI是稳压管,也是保护开关管(限幅).

网友A:
?
脉冲波形对的,是这样的.

楼主:
太谢谢了,小弟知道了!的确是这样,带上负载他波形就好很多了!